变频器的Drop Control到底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12-03):
怎么理解呢?中文意思是垂度控制吗?一般怎么设置呢?

网友A:
它是软化机械特性的一种功能,当两台机构同轴连接时,如两台电机之间的负载分配不均,通过它可使负载均衡

网友B:
软化调节器;即下挖特性;需要负荷均衡时使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软化调节器;即下挖特性;需要负荷均衡时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