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灯和荧光灯哪个节能

楼主(2008-12-03):
它们俩 个哪个效率高呢?

网友A:
当然是节能灯。我试用过。我办公室里面就有一支节能灯,外形象一支光管。只有26W,但是却比40W的还要亮(同样是新的)。

网友B:
节能灯节能……

荧光灯的功率因素较低

网友C:
节能灯的价格比荧光灯高许多

网友D:
节能不是荧光灯吗?

网友E:
节能灯比荧光灯节能,因为普通镇流器式荧光灯镇流器耗电比较大,但节能灯的电子镇流器所用电子元件较多,可靠性较差。

网友F:
听名称就可以辨别出来了。

网友G:
节能灯省电,因为普通镇流器式荧光灯镇流器耗电比较大

网友H:
现在的电子产品质量太差,节能不节钱。

网友I:
现在什么都挂着节能的牌子,效果要用了才知道、

网友J:
节能灯省电,但它的电子镇流器寿命太短。

网友K:
还是喜欢荧光灯,节能灯不够亮又不耐用

网友L:
说句不好听的话大家莫要骂我,节能灯还是飞利浦的好,其它的牌子有的是亮度不够,有的是使用寿命短,我用飞利浦自整流的节能灯,一般的一个灯最少用2年(水货除外),亮度也比较高,只是开启后,光通量要过一会才能达到。不过光衰现象比日光灯大一些,我有几次都是灯没坏,但是觉得光通量不够了,换掉的。我好多年前家里就全部用节能灯了。

网友M:
我感觉还是节能灯好  要不怎么叫节能灯呢?

网友M:
引用 网友J:
节能灯省电,但它的电子镇流器寿命太短。

应该还可以啊    我的都用时间很长

网友N:
现在有两种灯可能更节约电能,但成本还较高,LED灯和无极灯,值得期待和关注。

参考:高频无极灯的基本原理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0-A4E4-01FDE8B1AFA0

楼主:
我感觉也是节能灯省电,好像是听人说过灯管细的效率高,节能灯灯管就报挺细的.但是不知哪个寿命长.

网友O(2009-01-08):
我才知道,节能灯和荧光灯不是一会事

但也没人说出它们的本身区别在哪里呀

网友P:
当然是节能灯节能了,觉得日光灯的颜色比较柔和,节能灯的灯光有点苍白,看着不舒服,

网友Q:
这可要考虑到所用的空间大与小,但节能灯电耗小一点

网友R:
既然叫节能灯,当然节能了

网友S:
节能灯是节能,但不损心,有一个月我换了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