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诚求专用音响开关电源

楼主(2008-12-03):
我是音响爱好者   但是市面上一直也没有我想要的开关电源?

要求是300W以上的正负25伏左右的就行

图纸资料也行。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楼上的爱好和我也一样,但我不知道你说的话题目意思,一般开关电源在音响上没有运用啊!

音频功放器上用的也只是多抽头变压器输出不同的工作电压,整流功放装置都在板子上啊!只用开关管作一些保护作用!

网友B:
音响还是用线性电源好一些,开关电源谐波干扰大

楼主:
     用开关电源我感觉是速度快了不少,声底特厚,我朋友曾经用的是金嗓子P1000的电路,我俩为了做试验,用的是电脑上的开关电源,用的是两个,-+12供电,静态电流调到3A左右,那声音,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咱不说比原机好,但是我刚保证不比它次 ,真是回味无穷啊 ,干扰问题不是很明显 。

网友C:
我有一块双24V25A的电源,美国产船用的,输出电源近蓄电池,你把邮箱地址发到:     gz.daheng@vip.163.com,可拍照片你看合不合用,绝对精品.本来也打算做功放用的,有好友送了一台胆机,一直保留未用,只有一台,电压可上调到28V.

网友B:
仔细听高音有发毛的感觉吗,开关电源能做出好效果不容易呀

网友D:
要开关电源找我就可以了。我这里做台湾明纬的。应该有你要的要求!

网友D:
13606426377 李先生

网友E:
还是环变好,失真小,音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