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PWS-1711有密码,是不是和电脑通讯时显示通讯超时?

楼主(2008-12-03):
如题,,我想下载下来触摸屏的程序,可是做了两条通讯线也没能下了,总是显示通讯超时~硬件和设置应该都没有问题,请教高手是不是如果PWS-1711有密码,是不是和电脑通讯时显示通讯超时?谢谢

网友A:
应该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B:
呵呵;不会的,通讯超时说明没有连上;

楼主:
为什么会连接不上呐?费了好大劲做了两条不同的线也通讯不上,直接败了

网友A:
线做的不好吧 仔细看看了。软件版本注意下

网友C:
一、在ADP3软件“选项”---“传输设定”中设置电脑下载程序的串口

二、开机自检完成以后,在1711 config中设置1711的下载口,有个download port/upload port/copy port,这个就是人机下载口。

三、下载线

   PC            1711

   9PIN         9PIN  COM1

  2---------------3

3-----------------2

5----------------5

如果以上都正确,还是不能下载,请换成COM2,或者是换成另外一台人机再进行下载。

网友D:
1711是期产品,是没有9针口吧,我记得是25针的,连接线看HITECH手册,另外,传输设定电脑与人机要一样.

网友D:
1711是期产品,要用ADP3软件,上传的东西也不能重建/修改,现在的代用品是PWS6600.

网友D:
1711是早期产品,要用ADP3软件,上传的东西也不能重建/修改,现在的代用品是PWS6600

网友E:
连接线的端口查看说明书里面的吧。显示通讯超时,很可能是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