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分,但是求助一下mcgs怎么实现单位位移变化,里面说的非常详细

楼主(2008-12-04):
大家好,本人智商低了,研究了半天也研究不出来,希望大家帮忙点拨下

1,我刚使用mcgs组态软件,我画面上搞好了一个整体的图案,然后我排列,合成单元,

我想让这个单元一起移动和旋转,但是没有办法,怎么搞才行呢?我想通过变量触发单元的移动和旋转,

因为这单元中小块的东西我用了很多,当然也不能转化为位图,因为转化了后很多插入的功能就实现不了了。

2,另外我想问一下,我使用了一个流动块,是从插入元件中选择的,我想让他旋转,有什么方法吗??

系统自带不能旋转。估计和1的问题差不多。

另外我不知道通过啥编程可以实现上面我说的动画效果,是鼠标右键点事件进入吗?但是里面都是鼠标和键盘触发的

我想通过变量触发。

我不熟悉,瞎子过河,我不知道所谓的移动命令怎么搞,是moveleft()之类的吗?

最后谢谢大家耐心的看完,我编辑好几次,希望大家明白我的意思,我表达能力也差,谢谢大家。

网友A:
mcgs里面没有旋转的功能,可以通过间接的方式来实现,右击要旋转的单元,通过可见度或者颜色的变化来实现。例如轮胎,你将轮胎的叶子做成当前面那个可见时,后面的就不可见,通过模拟输入量的不断变化,做到两者值的不断更新。移动比较简单,只要选择你需要的垂直移动或者水平移动属性后,将对应的变量连接起,然后在脚本中做一个不断累加(减)的脚本即可。

楼主:
问题是我做了一个单元后不能实现移动的功能了,怎么搞呢?

楼主:
属性里面没有,脚本又是鼠标控制才触发的

楼主:
大家有谁知道吗?我现在改为全部手工画了,哎,这个软件不是很人性化。

另外我怎么做移动脚本实现,一个长方形abcd围绕a点旋转并且水平移动?

网友B:
首先要告诉你的 是MCGS嵌入版是不支持控件旋转功能的,通用版  网络版里可以实现,也很简单

在嵌入版里要实现旋转效果的话就要靠可见度来实现了,另外 移动和可见度可以同时进行,但是需要你有个好的可行的方案

同样一个动作或者功能可以通过很多种方法实现,关键是看你怎么想了

无发给你什么具体的说明,怎么做还是看自己对MCGS了解多少以及自己是怎么想的

网友C(2009-12-14):
这个问题可不简单!最好的做法是用旋转动画结合策略脚本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