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杂记

楼主(2008-12-04):
把资料的碎片整理,将网友的帮助铭记,在这里,在这里开一片交流的天地。欢迎大家踊跃发言,一起讨论变频这个话题。 我先来个,抛砖引玉!

㈠:变频器的基本构成
变频器是由主回路(整流,中间直流环节,逆变器)和控制电路组成。变频器的基本构成

1:整流 分单相整流和三相整流,是把交流电整流成直流电。

2:逆变器 又称IGBT或模块,是有规律的控制逆变器中的主开关器件的通与断,可以得到任意频率的三相交流电输出。

3:中间直流环节:由于逆变器的负载为异步电动机,属于感性负载。无论电动机处于电动或发电制动状态,其功率因数总不会为1, 因此在中间直流和电动机之间总会有无功功率的交换,这种无功能量要靠中间环节的储能原件(电容或电抗器)来缓冲。

4:控制电路 控制电路由运算电路,检测电路,控制信号的输入,输出电路和驱动电路等构成。其主要任务是完成对逆变器的开关控制,对整流的电压控制以及完成各种保护等。控制方法主要采用模拟控制或数字控制。东元变频器的维修

㈡:东元变频器的维修
东元7200MA 1 故障 过电压
减速时间短,5V电压过高,还可能是电源板过脏,电压检测出问题了,主回路电容容量减小也会出现这个故障。

2 故障 过电流
380V 2.2KW 模块坏,换光藕,换好模块,OK.
380V 22KW 风扇坏,换风扇,驱动板上电容,OK.
7200CX 220V 0.75KW 故障OC,检查模块是好的,原来是驱动IC IR2132坏了,换个IR2130,机器正常。 运行过电流有时候是电流检测坏了。

3故障 无显示
有以下几个原因:启动电阻坏,开关电源坏,负载是否短路

4通讯故障
继电器吸合重点检查排线插头和U4面板,继电器不吸合百分之九十是CPU坏了。

5 低电压
电压检测,主板,继电器,重点检查变压器边上的电容电阻。

6 输出不平
一般换光藕就好。通交流电,运行变频器,用直流档PN分别量UV W,直流电压有250v就是正常的,哪相有500V就换哪相光藕。

7 上电后显示过电流或接地短路
   一般是由于电流检测电路损坏。如霍尔元件、运放等。

8  启动显示过电流
   一般是由于驱动电路或逆变模块损坏引起。

9  空载输出电压正常,带载后显示过载或过电流
   该种情况一般是由于参数设置不当或驱动电路老化,模块损伤引起

测试整流电路
   找到变频器内部直流电源的P端和N端,将万用表调到电阻X10档,红表棒接到P,黑
   表棒分别依到R、S、T,应该有大约几十欧的阻值,且基本平衡。相反将黑表棒接到P
   端,红表棒依次接到R、S、T,有一个接近于无穷大的阻值。将红表棒接到N端,重复
   以上步骤,都应得到相同结果。如果有以下结果,可以判定电路已出现异常,A.阻值
   三相不平衡,可以说明整流桥故障。B.红表棒接P端时,电阻无穷大,可以断定整流桥
   故障或起动电阻出现故障。
  测试逆变电路
   将红表棒接到P端,黑表棒分别接U、V、W上,应该有几十欧的阻值,且各相阻值基
   本相同,反相应该为无穷大。将黑表棒接到N端,重复以上步骤应得到相同结果,否则
   可确定逆变模块故障
  动态测试
   在静态测试结果正常以后,才可进行动态测试,即上电试机。在上电前后必须注意
   以下几点:
  上电之前,须确认输入电压是否有误,将380V电源接入220V级变频器之中会出现炸机
   (炸电容、压敏电阻、模块等)。
  检查变频器各接播口是否已正确连接,连接是否有松动,连接异常有时可能导致变频器
   出现故障,严重时会出现炸机等情况。
  上电后检测故障显示内容,并初步断定故障及原因。
  如未显示故障,首先检查参数是否有异常,并将参数复归后,进行空载(不接电机)情况下
   启动变频器,并测试U、V、W三相输出电压值。如出现缺相、三相不平衡等情况,则模
   块或驱动板等有故障
  在输出电压正常(无缺相、三相平衡)的情况下,带载测试。测试时,最好是满负载
   测试。

东元M3参数P00改成05可看到65条参数,
P00改成08为参数2线式初始化
P00改成03参数可改

三菱A540显示E UVT 低电压
处理意见
1 换7800
2检查主回路
3 检查继电器
4换面板和主板之间的连接线

安川主板显示CPF00一般都是主IC坏了,只能换主IC了。
其他象CPF01 CPF02大多都可以修,找块好板来对照,给好主板通直流电,然后记录各IC的各脚电压,再试坏板。虽然这个办法有点费劲,但最后可以修好才是真的。

安川G5变频器密码,记得应该是A1-04,调到这条参数,然后同时按住MENU键和复位键10秒,就可以看到密码。
看到密码之后再调到A1-05把密码输入进去就可以修改参数了

台安变频器显示ERR6不是故障,是跳线没插,插上跳线就显示正常了.

台安N2-1.5KW变频器出现了加电后显示屏无任何指示是何故?

1面板没插好,针没对好。
2开关电源烧
3启动电阻坏
4模块坏
基本上就这几种,经过测量就知道具体问题了。我估计开关电源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东元7300FA 22KW带空电机3.7KW三相输出电流不平衡U=5.8 V=4.8 W=3.8是什么原因?
1驱动
2模块
3主板 一般情况下换光藕就可以修好,主板和模块的可能性很小。

安川F7的上电显示OL2,更换主板OK。

BSM75GB120DLC代换BSM50GB120DLC可以代换就是有点浪费

很多变频器是因为里面太脏,其实根本无故障,遇到好多这样的,特别是安川F7,清理一下装上就好了。

大部分变频器维修的时候滤波电容都要更换,特别是那些驱动板上的小电容,大电容可以用电容表量下容量,如果容量正常就可以继续用

当然了,外表有爆裂破损的电容最好不要用了。
去买电容的时候最好找熟悉的供应商,有很多贴牌和翻新的电容。

三菱E540的模块是一体化的,坏了几乎就要换,但有的主回路是好的,可以把电容挖出来,换个新的电容,曾经修好过,但成功率不高。

富士E9的变频器模块也是一体化的,曾经修过一台印染厂E93.7KW的,模块主板全换了,带电机正常,送回去说不能用。这款机器是印染专用的,不能和那边一块控制板通讯,找了好久也没找到那个主板,只好退修。

一客户打来电话说欧陆590+ 运行2分钟后报Alarm spd feedback,这个故障有2种可能,1是测速发电机坏了, 2是反馈方式不对。到现场一查参数没问题,再一量测速发电机到590的那两条线,发现没有电压。原来是测速发电机坏了。
<br

变频器维修培训班招生啦,常年招生,随到随学,包教包会。这期学不会,下期免费重学,学期15天,地址:上海市闵行区景联路439号3号楼510,咨询热线:张老师  13917560658,网站:www.shanghaiyj.com

网友A(2012-10-07):
讲解得不错,只不过结合原理图讲解就更能理解了,希望采纳。

网友B(2012-12-07):
嗯 几大品牌都讲到了 楼主加油 继续完善

网友C:
支持一下,希望多分享。

网友D:
爱德利变频器进来学习一下,楼主加油

网友E:
楼主加油  讲的很好 我就想学习变频电路呢 能有原理图的讲解就更好了  望楼主能指教我Q275561994

网友F:
楼主讲的太好了,我要好好学习。

楼主(2013-12-12):
常用电子元器件大全

网友G:
不错,有图片很直观!

网友G:
个人认为楼主所讲的如果结合半原理图(所谓半原理图就是原理图,只不过原理图中的器件用实物器件代替数学物理符号,线路还是线路,比较复杂的器件也用物理数学符号代替)那么就会更加让读者接受,也容易掌握。

呵呵!一家之言,未必妥当,需要进一步斟酌。

楼主:
多谢楼上指教,很多人打来电话,准备学习变频器维修。其实变频器及工控产品维修并不难,电子基本功扎实,用心学三年肯定能成为高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一般做维修的都是从维修家电开始学起,怎样测量元器件好坏,怎样看电路图,焊功也很重要的。胆大心细,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先从工控产品拆装开始练习,慢慢的修理板子。

以下跟大家分享变频器主回路常见故障现象、原因和处理方法

①    变频器无显示,PN之间无直流电压、高压指示灯不亮。属主回路无输出直流电压。
主回路无输出直流电压的原因由限流电阻损坏开路造成,使滤波电路无脉动直流电压输入。
    主回路无直流电压输出的第二个原因,是整流模块损坏,整流电路无脉动直流电压输出所致。这时不能简单地更换整流模块。还必须进一步查找整流模块损坏的原因。整流模块的损坏可能是:自身老化自然损坏;主回路有短路现象损坏整流模块。
判断方法:首先换下整流模块,用万用表检测主回路,若主回路无短路现象,说明整流模块是自然损坏,更换新元件即可。
若主回路有短路现象,又要检测出是哪一个元件引起短路的,可能是制动电路中的Rb和G均短路;滤波电容短路;逆变模块短路等。通过检测具体落实主回路短路的原因。同时还要查找出造成这些元件短路的原因。
一句话,要把最后故障源找出,并处理好,才能更换新元件。
▲    限流电阻损坏开路,整流电路的脉动直流电压无法送到滤波电路,使主回路无直流电压输出。
      检查限流电路中的继电器或可控硅是否损坏,处理之。
      更换限流电阻。
▲逆变模块中,至少有一个桥臂上下两个开关器件短路,造成主回路短路而烧毁整流模块。
      用户检查电动机是否损坏,电动机是否有过载或堵转现象,处理之。
      检查驱动信号是否正常,处理之。
      更换逆变模块和整流模块。
▲制动电路中控制元件损坏短路和制动电阻短路,造成主回路短路而烧毁整流模块。
      检查制动控制信号是否正常,处理之。
      更换制动控制元件,制动电阻和整流模块。
▲滤波电容损坏短路,造成主回路短路而烧毁整流模块。
     检查匀压电阻是否正常,处理之。
     更换滤波电容和整流模块。
▲整流模块老化损坏。
     措施:更换整流模块。

变频器输出电压偏低
输出电压偏低是因为主回路直流电压低于正常值造成。另外还有逆变模块老化,驱动信号幅值较低造成。首先,用万用表测量直流高压值,确定两个原因中的哪一个原因。
▲整流模块有一个以上整流二极管损坏,整流电路缺相整流,输出的脉动直流电压低于正常值,使主回路直流电压低于正常值,造成变频器输出电压偏低。
     措施:更换整流模块。
▲滤波电容老化,容量下降。在带动电动机运行过程中,充放电量不足,造成变频器输出电压偏低。
     措施:更换滤波电容。
▲逆变模块老化。开关元件在导通状态时,有较高的电压降,造成变频器输出电压偏低。
措施:更换逆变模块。
▲驱动信号幅值偏低,使逆变模块工作在放大状态,而不是在开关状态。造成变频器输出电压偏低。
措施:检查驱动电路,并处理之。

变频器输出电压缺相(电动机出现缺相运行现象)
      变频器输出电压缺相,是由于逆变电路中,有一个桥臂不工作所致。
▲    逆变模块中有一个桥臂损坏,更换逆变模块。
▲   驱动电路有一组无输出信号,使逆变电路有一个桥臂不工作。
         措施:检查处理损坏的一组驱动电路。

变频器输出电压波动(电动机抖动运行)
      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值忽大忽小地波动,被驱动的电动机抖动,是由于变频器逆变电路的六个开关元件中,一个或不在同一桥臂的一个以上的开关件不工作造成的。
▲有一个或不在同一桥臂上的一个以上的开关元件损坏开路。要更换逆变模块。
▲有一个或不在同一桥臂上的一个以上的驱动信号不正常,导致相应的开关元件不工作。
       措施:检查驱动电路,并处理之。

变频器接上电源,供电电源跳闸,或烧熔断丝。这是由于变频器的整流模块损坏短路所致。
     措施:分析和处理方法同前故障①

有空的时候会把更多的工作笔记与大家分享,希望大家共同进步。。。。

网友H:
我来分享一个关于欧陆590维修的吧。

590常见故障:OVERSPEED 超速报警  F*0001 速度反馈超过额定速度的125%启动报警,故障多在丢失速度反馈信号。如,模拟测电机损坏,断线,接线反等。
MISSING PULSE  丢失脉冲报警 F*0002 六脉冲电枢电流波形丢失一个脉冲,在电机负载超过1.5倍DISCONTINUOUS(断续点)值时,启动报警。故障原因多为:谐波干扰,触发板故障,插头松动,可控硅损坏。
FIELD OVER I  励磁过电流报警   F*0004 电机励磁电流超过校准值120%启动报警,故障原因:电路板励磁触发故障,控制回路调谐不良,电机励磁线圈故障。
HEATSINK TRRIP  散热器过热报警 F*0008 调速器的散热器温度太高。通风不畅或调速器之间的空间太小。风扇故障。检查电源板上的熔断器,旋转方向是否错误。 通风槽、过滤器堵塞。电枢过电流—应检查电机铭牌上的标称电枢电流是否符合调速器的电流校正值。

注:必须让可控硅组件冷却,才能重起调速器。

THERMISTOR  外接热敏电阻报警 F*0010 电机温度太高。即接线端子C1、C2开路。通风不好。鼓风机故障—检查旋转方向,空气过滤器是否堵塞。电枢过电流—应检查电机铭牌上的标称电枢电流是否符合调速器的电流校正值。
注:必须让电机冷却,才能重起调速器。

OVER VOLTS(VA)     过电压报警 F*0020 电枢电压接线松动,接线错误,励磁电压设置错误,励磁电流回路、弱磁反电势回路、速度环调节不良,都会出现过电压报警。
SPEED FEEDBACK      速度反馈报警 F*0040 速度反馈和电枢电压反馈之间的差值大于“速度反馈报警电平”的值。如果“弱磁启动”被启动,当在弱磁区域内时,速度反馈小于10%。都会启动报警。故障有:测速电机接线极性反了,编码器符号极性不正确(在参数里调置),测速电机与编码器故障,速度环调节不良,模拟测速校准板有故障等。
ENCODER FAILED      编码器故障 0*0080 SPEED FBK SELECT(速度反馈选择)参数设置为ENCODER(编码器),但是未安装编码器选件板;在所有应用场合,检查光纤电缆是否损坏、弯曲半径,工作长度;在编码器接线端检查电缆及其接线情况。

FIELD FAILED         励磁故障 0*0100 电机励磁电路开路—检查励磁接线并测量磁场电阻;励磁控制器的误操作;在励磁调节器由交流供电的场合,检查接线FL1和FL2是相线间的电压即L1到FL1,L2到FL2。注意,为了电源同步,必须提供3相电源。对于没有要求励磁电源的场合,设置FIELD ENABLE“励磁允许”参数为“禁止”,从而禁止这项报警。

3PHASE FAILED        3相故障 0*0200 电源整体故障或3相电源缺相—检查调速器的电源,检查高速可控硅组件保护熔断器,检查电源板编码熔断器。
检查调速器的电源电压。如果电压不正确的话,该报警可能不能按调速器来动作。

PHASE LOCK          锁相 0*0400 检查电源频率;波形失真的电源而引起的同步失误。 5703 RCV ERROR               5703RCV错误 0*0800 (报警仅适用于MODE(方式)参数设置为5703为从站的场合) STALL TRIP          堵转跳闸 0*1000 (报警仅适用于STALL TRIP(堵转跳闸)参数设置为“允许”的场合)

OVER I TRIP         过电流跳闸 0*2000 电机电枢绕组故障—检查绝缘阻抗;电流环调谐不当;调速器故障

ACCTS FAIED    ACCTS(互感器)故障 0*8000 检查电枢电流互感器插头是否正确安

装;
仅对5型结构:两组并联的功率组件之间负载不平衡。
注:这种跳闸放置在没有电枢电流反馈时接触器久必合且电流环启动—在采用外部可控硅堆组件的控制器的场合,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那种场合可控硅堆是远离控制板的。 AUTOTUNE ERROR       自动调谐出错 (报警仅发生于自动调谐正在进行的时候)

网友I:
支持一下,楼主讲的太好了,我要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