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COM口一般接正极还是负极?

楼主(2008-12-04):
RT,我见过有的接正,有的接负。相比之下那种接法更合适?

网友A:
取决于你的PLC接收的是源型还是漏型信号~~部分PLC型号可以接驳这两种信号~~

网友B:
如果你的PLC输入端采用NPN型传感器,那么PLC的COM口必需接负极;如果你的PLC输入端采用PNP型传感器,那么PLC的COM口必需接正极。如果你的PLC输入端不采用NPN或PNP型传感器,那么PLC的COM口可以任意接。(三菱FX系列PLC的COM口是负极,输入端只可以采用NPN型传感器)

楼主:
原来还必须根据相应的PLC来选择

谢谢两位

网友C:
你指的是输入还是输出?听起来好像是输出吧?那看你是继电器输出的还是晶体管输出的,继电器输出就无所谓了,统一规划就好了,晶体管的参看该规格说明书,也就是NPN还是PNP的区别。

网友D:
如果是继电器输出就没有关系,是晶体管输出要看npn型还是pnp型

网友E:
接正接负主要取决于你输入的方式,是高电平输入还是低电平输入还有就是看你所接的传感器是NPN的,还是PNP的。有的PLC COM即可接正也可接负,有的PLC只能接一种方式或正或负。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继电器输出就没有关系,是晶体管输出要看npn型还是pnp型

网友G:
同意1楼的说法,源型接负,漏型接正。

网友H:
输入端是要考虑信号的类型,及PNP还是NPN。输出的话,COM必须是0V了。

网友I:
如果继电器的不用考虑,就是一个开关触点

晶体管的分源型和漏型要注意区别

网友J:
继电器输出的,COM或M接正还是负,仍然与具体PLC有关,应该按其规定配置,不能乱接.

网友J:
同样的,输入COM或M接正还是负,也是与具体PLC有关,应该按其规定配置,不能乱接.

网友K(2021-10-21):
取决于你的PLC接收的是源型还是漏型信号~~部分PLC型号可以接驳这两种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