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ART 0#命令的疑问,望解答!

楼主(2008-12-04):
引用自:http://www.eastxy.com/productn.asp?ID=3

例如:发送读取设备序号命令 FF FF FF FF FF 02 80 00 00 82
命令注解如下表所示:
序文 FF FF FF FF FF; 定界符02;地址80; 命令00; 数据长度00; 校验位82;(如果HART设备分配了其他地址,地址字段要作相应改变,其值可为80-8f)
返回的命令格式如下表所示:
序文 定界符 地址 命令 数据长度 数据校验位
返回的数据为:FF FF FF FF FF 06 80 00 0E 00 40 FE 50 7F 06 05 01 01 08 00 6B 73 3A 30
返回数据命令注解如下表所示:
序文ff ff ff ff ff 定界符06; 地址80; 命令00; 数据长度0E; 数据00 40 FE 50 7F 06 05 01 01 08 00 6B 73 3A; 校验位30
返回数据包含这台设备的制造商ID为50,设备ID为7F,序列号为6B 73 3A。
上面例子是使用短地址方式的HART命令,也可以使用由制造商ID,设备ID和设备序列号构成的40位长地址方式操作HART设备,具体方法请参阅HART命令规范。

引用自:http://www.eastxy.com/productn.asp?ID=3

但是我看规范里面的0#命令格式,第一个字节应该是FE,那么 00 40  这两个字节是什么???谢谢!!

网友A:
00是通信响应码,00表示成功,非零表示有通信上相关的问题。

40的为设备状态字节40表示BIT6为高,意思是:设备已进行过组态操作。

晴天、

网友(2017-09-18):
引用 网友A:
00是通信响应码,00表示成功,非零表示有通信上相关的...

请问一下HART导入的标准表是可以下载的还是注册HART基金会才能够得到的

网友B(2019-06-03):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转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8)CC-LINK转光纤

(9)485 CAN PRIFIBUS  转网口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