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系统wincc5.0的问题

楼主(2008-12-04):
XP系统下,安装WINCC5.0后,运行正常。但是不能连接变量,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请你描述你的问题清楚一点,不明白你的意思。  是仿真还是什么?

网友B:
Wincc5系统不可用于XP系统,即使正常安装也会导致不可预料的问题,且西门子不对Wincc5运行在XP上提供任何保证。

因此,请楼主在XP系统上使用Wincc6或以上软件。

在软件附带的说明文件中的推荐配置上已经有相关说明了~~

以上

网友C:
同意 yuanle 的正解,还是在XP系统上装wincc6.0以上版本吧,如果想打开原先的5.0项目,可以使用项目移植器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