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F021报警故障求助!!!

楼主(2008-12-04):
一台西门子6SE7031-0TE60-1AA1-2交流变频器出现开机时间一长就出现F021故障代码,马上又能复位,一天要出4-5次,查资料为电机温度报警,检查电机发现温度正常,后怀疑温度传感器有问题,试用一可调电阻调到550Ω(参照其它正常机的)后接在变频器上,故障依旧,查P383的参数与其它机比较也正常,现怀疑变频器电路板有问题,但不知具体哪个部位?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济南英威变频器维修中心0531-85989155

楼主:
现在已换了一台新的变频器,但连接电机温度报警和编码器的电路板没有更换(因新板无法与PLC进行通讯),用的还是原来的旧板,如果是电路板的问题,就没有办法了,在这里我想问一下:新板的通讯在没有电脑的情况下能否进行设置?怎么设置?

楼主:
问题已解决,F021不是指电机温度过高,而是指电机在大电流状态时间过长,电机额定电流为88A,实测为102A,更换电机后一切正常。

网友B(2009-03-27):
发现这个加湿泵最高频率达不到50HZ,始终在48.6HZ或48.5HZ左右,。   问:假如变频器参数P101 (输入额定电压设400V)但工厂过来的母线电压为最高391V。是不是V(400V)/F(50HZ)=常数。 但实际V(390)/常数=打不到50HZ。这是导致频率打不到50HZ的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