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430的PID怎么设置

楼主(2008-12-04):
西门子变频器430的PID怎么设置,

我是恒压供水用,输入4-20MA,参数要怎么设置?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A:
西门子变频器M430实现PID调节参数设置:
注意:端子18旁的AIN1拔到ON,5-9端子短接+P2285延时启动,
9端=24V,28端=0V 28与4短接
压力信号直接接入3端+和4端-,两线制(有源)4-20MA输入
P756 ==2 选择4-20MA输入
P757 ==4 最小值4MA
P759 ==20 最大值20MA
P761 ==4 死区为4MA
P1000==1 频率设定的选择 即为面板
P2200==1 允许PID进行闭环控制
P2231==1 PID设定值的保存
P2240==52% (PID-MOP面板的设定值,允许用户以[%]值的形式
设定数字的PID设定值
P2253==2250 (已激活的PID设定值)
P2257==20S 加速时间
P2258==20S 减速时间
P2264==755.0 (模拟量输入1设定值)
P2280==0.5 (PID比例增益系数)--经验值
P2285==10S (PID积分时间)--经验值
P2800==1
P2802==1
P2849==722.0
P2850==5秒
P2851==2 0

网友A:
上面的设置不知道有没有问题,但是现场运行上有问题,望哪位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A: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2010-06-17):
现已做好了,在我163的博客里有

网友B:
不知楼上朋友能告诉吗

网友C:
南京朗驰西门子合肥办事处:主要针对安徽市场PLC、变频器、低压等。
联系人:吴浩 15240019357 kurpe@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