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相电容异步电机如何检测

楼主(2008-12-04):
有一台单相电容异步电机,已拆修多次,前段时间运行好好的,近日上电后,空开就跳,由于电机安装位置特殊,不好拆卸,请问如何检测?初步怀疑是线圈绕组问题

网友A:
和三相电机差不多,绕组短路、断路,主副绕组之间短路,绕组对铁心短路

网友B:
用摇表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把电容给拆掉,有三根线进了电机里面,你就量这三根之间的电阻,看是否都有,如果有一相没有,就说明绕组烧断了,还有两个线的电阻是等于另外两组电阻的和

网友D:
楼上说的很对

网友E:
要测量对地电阻和绕组线圈电阻两组阻值应该等于另外一组阻值

楼主:
多谢高手分析指导,明天回去检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