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采集系统

楼主(2008-12-04):
利用工控机可否实现电压瞬时值的记录和保存,并且能以波形图的形式显示出来.

网友A:
只能用试波卡类的能采,卡自己记录,电脑只是保存数据用的..

据说卡很贵..

网友B:
没有问题,完全可以实现。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要变换成直流,当输入到 +/-10V的A/D 转换器的时候,交流10V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的指点。

请问可以推荐好的示波卡吗?另外请问用工控机如何实现该功能,能推荐一下具体配置吗。

网友C:
交直流电流电压变送器

郑方远

QQ 398633610

网友D(2009-01-19):
土办法:用小变压器把电压降低,限流后输入声卡的输入端,再在软件上标定对应的比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