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变频器通信问题?

楼主(2008-12-04):
我plc跟变频器通信 接线后 发送modbus指令后就是超时 不接线也是超时 。量下plc上面的A+ B- 电压是3v 变频器上面485+ 485-上面的电压是0v 这样有关系吗?

网友A:
连接正确时两边的电压应该是同步变化的,没有传送数据时都是 0 V,看来你的线有问题。

楼主:
我是不接线的时候量的 变频器是0v 两根线我检查了 应该没接错

楼主:
我把ab两根线搭在变频器上面485+ 485- 量出电压变0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