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

楼主(2008-12-04):
使用带24VLED灯按钮控制(PLC控制)电磁阀,按一下电磁阀得电,再按下电磁阀掉电。

LED灯的作用就是显示电磁阀的得电状态,所以就并联在电磁阀上了。

出现的问题是LED灯经常坏,至今不知道什么原因。

设备在工作时测量过LED灯两端的电源是稳定的,回路电流也是稳定的。

因为按的频率比较高,我怀疑是频率超过了LED灯的承受能力。

网友A:
不是这个原因。检查你的电流值是否超出范围,正常使用应该在 20mA 以下。

网友B:
不可能是频率问题,可能是断开电磁阀时产生过压打坏LED

网友C:
这种情况该怎么欠解决呢,!!!

网友D:
电磁阀的电压是直流还是交流,如果是直流要反向并一个二极管以保护LED灯(直流线圈在断电时会有一个很高的反向电动势)

网友E:
可能是断开电磁阀时产生过压打坏LED ,你串一个小电阻试一下

网友F:
串一个小电阻试一下

网友G:
电磁阀线圈两端直流并二极管,交流的话加压敏电阻或RC 吸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不是这个原因。检查你的电流值是否超出范围,正常使用应该在 20mA 以下。

量过了

电流是7.8MA很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电磁阀的电压是直流还是交流,如果是直流要反向并一个二极管以保护LED灯(直流线圈在断电时会有一个很高的反向电动势)

江铜人你好,你是江西的吧?

我是用的24V的直流电磁阀,之前也怀疑过这个问题的存在,于是用万用表测量了一下电流,电磁阀在断电的时候没有产生很大的电流,不知道是不是电流表的灵敏度不够好,没法测量到。到是在关闭电源的时候,LED灯会出现慢慢熄灭的现象,应该是24V开关电源的残留电压吧,可是这时候也没有超过正常的电流值。

楼主:
引用 网友H:
凡 T 关于串一个小电阻试一下

请问串电阻是不是能够起到稳流的作用?起到这个作用的原理是怎样的?

网友A:
串电阻的作用是降低这个 R-L 串联回路的Q 值以减小反电势电压,应该是有作用的。

网友I:
如果考虑反向击穿的话,可以和 LED 反向并接一个 1n400x 二极管。

限流10ma左右靠串联 2.2k 电阻解决。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如果考虑反向击穿的话,可以和 LED 反向并接一个 1n400x 二极管。

限流10ma左右靠串联 2.2k 电阻解决。

考虑下,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K:
电电磁阀在关断时有一上反向的电压,击窜了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