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潜水泵和深井泵

楼主(2008-12-04):
请教各位大哥:潜水泵和深井泵都属于什么负载呀?以前一直认为二者都属于二次方类的负载,但是今天在网上看到一篇资料把潜水泵归到了恒转矩负载,是这样嘛?那深井泵也是恒转矩嘛?给二者选变频器的时候要注意什么?要不要大一档选型?

网友A:
一般选择风机水泵类P型机大一个型号就可以。所谓恒转矩一般是比同型号P型机大一个规格,有很多牌子硬件都一样

网友B:
把潜水泵和深井泵属于平方转矩负载,归为恒转矩负载是不对的。之所以有些资料把潜水泵和深井泵归到了恒转矩负载,实际意思是指在选择变频器时要选电机相应功率的G(恒转矩)型机,对于G/P合一的机种来说,G型机改为P型机后其额定功率要扩大一档。这么选择的依据是因为潜水泵和深井泵的额定电流比同等功率的普通水泵要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