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开关

楼主(2008-12-04):
请问是否带有电能计量的空气开关1000A-15A 3相200V 3相380V

网友A:
没有,ye mei bi

网友A:
没有,  也没必要

网友B:
我也有见过这样的空气开关

网友C:
我是没有见过这种开关,见过的那位兄台有没有照片,能不能发张来见识见识?

网友D:
我没有见过这种开关,除非你去定做。

网友E:
现在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提出这样的想法!!!

网友F:
好象没见过,见过的发张图片来见识一下、、、、、

网友G:
没见过,如果有的话,应该叫带开关的电表。

网友H:
MT系列带电度功能

网友I:
MT 5.0P  或EMAX配 PR112测控单元不仅带电度功能,还能显示波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