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6RA70调速器总报电枢过流故障

楼主(2008-12-04):
现有一台西门子6RA70直流调速装置,有时一天几次或十几次报电枢过流保护,有时几天一次,但用钳型电流表检测电机的实际电流不超,6RA70中的参数设置和原来的相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不是直流调速器里的电流变换装置出问题了,请有遇见这种情况的同仁帮助解答一下,同西门子技术支持也通电话了,说他们的装置没问题,还是外部故障,外部我们也查了,没发现什么问题。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A:
电机多大的,我碰到过小,老,进口电机这样的问题,电流是不大,你可以看一下R047里的故障值.我当时是因为换向故障,且电机是永磁的,所以没办法优化.办法U580改为4.

不知道你那里情况如何.

你做优化没

楼主:
电机160KW,上海南洋的,优化过,原来运行很正常,就是这几天突然间出问题了,

网友B:
这问题我遇到过,首先检查电刷,及外部负载情况,查励磁电压,如果都没问题按你所讲应该是电流检测部分元件性能不稳造成。我们换板参数重传就可

网友C:
负载有变化吗?或电机是否检查了呢

楼主:
谢谢大家对本帖的恢复,现在虽然故障没发生,但是还是没查出问题,因为我们没有备件可更换,正在采购。更换备件试试。有这方面维护经验的希望多多发表意见。

网友D:
重设参数 和检查外围 看下板子的检测电路,我们修调速器 变频器 驱动器 电路板等有需要联系我,15801639980  江工

楼主:
怎么都是做广告的,没人能真正解决问题的?

网友E:
1:工作在什么机器上.

2:电机先看看,

http://www.minyantech.com

3:换装置后,肯定要再优化的.

网友F(2009-01-04):
装置的问题,检查电流检测回路

网友G(2009-04-22):
我有个直流调速装置近期一直报F030故障,是换向过电流,不知哪位知道该如何处理?

网友H:
注意报F30的时候电机是什么情况下?  是换向还是正常的运行中?   如果是换向的时候经常出现F30   那么重做下电流环.还不行的话加减速时间适当延长一些....

如果是正常运行中经常出现  P159 160 161加大点试试...       还有一点较重要的是你们的电源有没有(闪电)或是谐波含量太大/.................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编程电缆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