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夹线钳型号的问题

楼主(2008-12-04):
  谁有开口线鼻用的夹线钳型号呀?能提供一个吗谢谢。

网友A:
去书店找找看。

网友B:
卖工具那就有    直接和他们说  明天上班给你看看我用的型号还有没有

楼主:
好的,谢谢.我想报一个用用

网友C:
工具店里很多啊, 如果夹2。5以下的,推荐一款多功能的,除了可以压线鼻字,还可以剥线,剪切,很方便的

网友B:
今天看了   我的是HK-16是压1.0---10的线鼻子的

网友D:
种类很多的,没在意是什么型号,一般五金店里都会有的,自己去看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