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同一条RS485总线上能不能采用不同的通讯协议读取不同地址的数据

楼主(2008-12-04):
上位机是PC机,下面就是说同一条RS485上挂了很多设备,下面的设备支持的通信协议不一样,能不能这样做,请高手指点一下,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A:
可以做的~~用巡检就行了,发完一个,发下一个~

网友B:
速度要求不高就和楼上说的一样

网友C(2009-01-22):
这个我做过,行是行的,但是就是很麻烦的,你会遇到很多麻烦.比如你软件驱动的问题,还有硬件怎样连接,如果连接不慎回烧通讯芯片的.

网友D:
可以的,比如温度仪表、变频器、PLC,自己做的仪表,全部挂在一个总线上。

网友E(2009-02-26):
RS485相当于物理传输的通路,可以走任何协议的报文数据,注意距离和传输速度!

网友:
从理论上来说可以,如周工所说。只是我觉得有几点要注意的,用modbus和profibus来说

1、比如pc用modbus时,pc发出控制指令,profibus从站接受,发现与profibus格式不一致,抛弃。modbus从站发现是对自己的地址操作,接受并反馈。反之也是

2、PC在接受时,同是串口,收回的数据格式不一样,这样就需要自己额外编程去判断倒是是modbus的格式还是profibus的格式。或者说要用两种方式去解析这个反馈。

3、这样做还要考虑两者对总线忙的判定是否一致。否者profibus做多主方式就不太合适。因为比如当pc用modbus时,也许另外一个cpu在做profibus主站。两者无法协调在rs485中线路上的TX线是否处于忙录状态,两者都发出指令。或者就算两者的控制指令是分别发出的,但是相应的从站的反馈也许可能会重合在RX线路上。。所以这样最好profibus也做单主系统。

以上只是个人一时想法。还不成熟,我没有做过这方面的项目,也没有去试验过。所以不太清楚。。。

网友F:
如果这两个对话协议未考虑过相互并存是不能在同一485上通行的,

象西门子的MPI与PPI是同一家的协议可以在同一485上的,但其它的对话协议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G:
西玛仪表说的第三点好像很关键,没有做过,但觉得这个好像真不好处理,学习学习

网友H(2012-05-08):
好像是可以的,最近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我用的是RS485,上位机是MCGS 触摸屏。下位机连的是一个MM440变频器,一个是S7-200 PLC。。变频器用的是USS协议, PLC用的是PPI通讯协议。问题是,通讯是能通讯 ,但是我不能判断是不是一根总线上能走两个不同的协议。。求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