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交直流伺服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8-12-04):
1、东元TSTA20B接单相220V的电源时,一定要连接到变压器转换后的AC220V吗?可以不要变压器,直接连接到AC220V上吗?
2、直流伺服驱动器的供电电压是20-80V,我能使用24V的直流稳压电源给它供电吗?
3、三洋直流伺服电机M818T的测速机有两根线:一根白线,一根黑线。其接线方式是不是黑线接伺服驱动器的测速正,白线接测速正负?

网友A:
1.可直接接AC220V.

2.可以接。

3.一般情况下白线接+,黑线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