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电热圈加热和现代电磁加热有何区别?

楼主(2008-12-04):
     最近,接触到深圳某公司生产的业务宣传单。说他们的产品能降低用电量在30%-40%。我持谦虚谨慎的态度征求各方的意见,谢谢各位不惜赐教。

    传统电加热的模式:负载应用基本上都是以电阻丝为主要材料,通过加工工艺直接固定到模具上使用。(以下简称:电阻发热)比如:螺杆机上使用的铸铝电热圈,控制区基本上由几段组成。计算公式也简单,遵循基本计算方式。P=UI

   推荐的电加热模式:负载应用是以高温电线(材质:铜)为主,通过手工缠绕在模具上使用。主要的电参数:L 电感量,控制区也可以分成几段完成。电工学上的基本原理:通电线圈,在铁芯上产生涡流,把磁能转换为可利用的电能。(以下简称:电磁发热)用温控仪表检测是否需要开启电加热。计算方式,本人浅学。

   电阻发热和电磁发热比较和区别:给模具加热,总是把电能转换为热能。电阻发热,通电发热,断电降温。具体用何种控制模式进行精确控制,这里不加以讨论。电磁发热,如何把电磁能转换为热能,又是如何实现节能的?本人不是很清楚,希望会的人指点。本人愚想:物理上不是遵循能量首恒定律的吗?模具需要多少温度,那我们把电能转换为热能总是确定的。无非工艺上而言,电阻发热会把电热制品本身产生的热能有一部分通过外壳消耗在空气中。电磁发热,由于本省的载体就是模具,如上述的螺杆。可是把螺杆加热到所需的温度(比方:常用的PVC,它的工艺温度160-185度),它也会在空气中消耗热能。怎么就能实现节能呢。望指教。

网友A:
首先电磁发热比电阻发热的电热转换率高,电阻发热并不是把所有电能都转换成热能,有一部分转换成光能,其次电磁发热的热能损失要小于

电阻发热.再有发热比较安全,这是我个人的几点看法不知对不对请指教

网友A:
首先电磁发热比电阻发热的电热转换率高,电阻发热并不是把所有电能都转换成热能,有一部分转换成光能,其次电磁发热的热能损失

要小于电阻发热.再有电磁发热比较安全,这是我个人的几点看法不知对不对请指教

楼主:
对:狼狗139 关于

首先电磁发热比电阻发热的电热转换率高,电阻发热并不是把所有电能都转换成热能,有一部分转换成光能,其次电磁发热的热能损失要小于

电阻发热.再有发热比较安全,这是我个人的几点看法不知对不对请指教

内容的回复:电能转换为光能和热能,这我能理解.转换效率快这也可以说是电磁发热的优点.应用说能节能30%-50%,这个公式是怎么计算出来的.你能浅分析一下原理吗?

网友B:
我也不知道,学习一下,哈哈。

网友A:
节能是指,比如用电阻加热一物体需要一千瓦时,现在用电磁加热同一物体所有条件均相同只须0.5到0.7千瓦时

网友C:
同功率的电阻丝加热电磁涡流产生的热量是一样的.效率取决于二者保温结构.微波加热就不同了.

网友C:
同功率的电阻丝加热电磁涡流产生的热量是一样的.微波加热就不同了.效率取决于前二者保温结构.

网友D:
这个电磁加热,能不能用于对环境加热

网友E:
我研究过一小段时间电磁加热,好象有人认为,电-》热,没有什么比纯电阻的转化效率更高,但是电磁加热的散热问题一般比电阻好处理。热电阻如果不嵌入到物料中,仅从外部加热,必须好好解决对外热传导和辐射大的问题;而电磁加热升温点在内部,外部热传导、辐射相对较小,容易解决。

希望有实践经验的大侠从原理和工艺上再进一步解释。

网友F(2011-11-08):
其实我也想把电热线圈改成电磁加热 可是不知道到底能节电多少 怎么算    我估计他们说的节电30% 至40%仅仅是刚开始加热的时候吧!!!!一旦温度到达指定温度 就开始保温控制了 节电效果 还有那么明显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