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08-12-04):
BCD码减法指令-B与-BC为什么都影响CY位?

比如1029-3452为负数,为什么输出结果都影响CY位?

这两个指令有什么区别?

网友A:
-B是不带进位的BCD减而-BC是带进位的BCD减

网友B:
学细细学习

这是什么型号的PLC?

网友A:
OMRON CP1H-XA40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