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时钟设定问题

楼主(2008-12-04):
 一、硬件在线设置:

1)打开Hardware,online在线,然后CPU——右键——Set Time of Day...,出现“Set Time of Day”对话框,然后选中"Take From PG/PC"复选框。
2)调用SFC0,在PDT参数端输入想改的时钟,就可以把PLC系统时钟改过来。

二、同步子时钟 :

1)CPU属性——Diagnostics/Clock 选项卡里的"Clock"里设定。
2)调用SFC48。

三、在硬件配置中设置:

通过CPU > Properties > Diagnostics/Clock,你可以进入“时钟”> 域内指定一个修正因子。这个修正因子只影响CPU的硬件时钟。时间中断源自于系统时钟,并且和硬件时钟的设定毫无关系。
硬件组态里的时钟存储器
MB0 位 7 6 5 4 3 2 1 0
持续时间s 2 1.6 1 0.8 0.5 0.4 0.2 0.1
频率HZ 0.5 0.625 1 1.25 2 2.5 5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