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使用钳型表

楼主(2008-12-04):
更多:http://www.mc-saic.com/

1、在使用前应仔细阅读说明书,弄清是交流还是交直流两用。
2、被测电路电压不能超过钳形表上所标明的数值,否则容易造成接地事故,或者引起触电危险。
3、每次只能测量一相导线的电流,被测导线应置于钳形窗口中央,不可以将多相导线都夹入窗口测量。
4、钳形表测量前应先估计被测电流的大小,再决定用哪一量程。若无法估计,可先用最大量程档然后适当换小些,以准确读数。不能使用小电流档去测量大电流。以防损坏仪表。
5、钳口在测量时闭合要紧密,闭合后如有杂音,可打开钳口重全一次,若杂音仍不能消除时,应检查磁路上各接合面是否光洁,有尘污时要擦拭干净。
6、由于钳形电流表本身精度较低,在测量小电流时,可采用下述方法:先将被测电路的导线绕几圈,再放进钳形表的钳口内进行测量。此时钳形表所指示的电流值并非被测量的实际值,实际电流应当为钳形表的读数除以导线缠绕的圈数。
7、维修时不要带电操作,以防触电。

更多:http://www.mc-saic.com/

网友A(2009-01-13):
有没有个头小的钳型表,方便携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