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多用表基础知识-----多用表特点和功能详解

楼主(2008-12-04):
更多:http://www.mc-saic.com/

介绍
一台真正的数字多用表(DMM)应该什么样?它能做什么?怎样用它测量?你需要它有什么样的功能?怎样最安全最有效的使用它?哪种表更适应环境要求?这些问题都将在应用注释中予以回答。
技术快速的改变着周围的事物工作方式。汽车装上了计算机系统。电子发动机被电子驱动器控制着。电子电路被用在从咖啡制造到航天器的每一件事物中。维修、安装复杂设备时,需要可以给你提供准确信息的的诊断工具。
让我们先来解释一下什么是数字多用表(GMM)。数字多用表就是在电气测量中要用到的电子仪器。它可以有很多特殊功能,但主要功能就是对电压、电阻和电流进行测量。
在本应用手册中,以福禄克数字多用表为例。其它的数字多用表可能与福禄克数字多用表操作方法不同或提供的功能不同。然而,这本小册子介绍了大多数数字多用表的一般应用和技巧。
选择适用于自己的数字多用表
购买数字多用表不仅要看基本规格,还要看特点、功能和全部设计生产指标。
可靠性。尤其是在恶劣条件下,可靠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重要。福禄克所有的数字多用表都经过了严格的检测。
用户安全是在福禄克数字多用表设计中首要考虑的问题。所有福禄克数字多用表都经过认证实验室的独立测试,并且印上了诸如UL、CSA、VDE等测试实验室的标志。
福禄克数字多用表提供了诸如接触保持、模拟指针等功能,并提高了分辨率。适用于强电流和高温条件下测量的附件,延伸了数字多用表的使用能力。后面的应用手册中有更为丰富的关于福禄克数字多用表和附件的信息。
分辨率、位数、字
分辨率是指一块表测量结果的好坏。了解一块表的分辨率,你就可以知道是否可以看到被测量信号的微小变化。例如,如果数字多用表在4V范围内的分辨率是1mV,那么在测量1V的信号时,你就可以看到1mV(1/1000伏特)的微小变化。
如果你要测量小于1/4英寸(或1毫米)的长度,你肯定不会用最小单位为英寸(或厘米)的尺子。如果温度为98.6°F,那么用只有整数标记的温度计测量是没用的。你需要一块分辨率为0.1°F的温度表。
位数、字就是用来描述表的分辨率的。数字多用表是按它们可以显示的位数和字分类的。
一个3位半的表,可以显示三个从0到9的全数字位,和一个半位(只显示1或没有显示)。一块3位半的数字表可以达到1999字的分辨率。一块4位半的数字表可以达到19999字的分辨率。
用字来描述数字表的分辨率比用位描述好。现在的3位半数字表的分辨率已经提高到3200或4000字。
3200字的数字表为某些测量提供了更好的分辨率。例如,一个1999字的表,在测量大于200V的电压时,你不可能显示到0.1V。而3200字的数字表在测320伏特的电压时,仍可显示到0.1V。当被测电压高于320V,而又要达到0.1V的分辨率时,就要用价格贵一些的20000字的数字表。
精度
精度就是指在特定的使用环境下,出现的最大允许误差。换句话说,精度就是用来表明数字多用表的测量值与被测信号的实际值的接近程度。
对于数字多用表来说,精度通常使用读数的百分数表示。例如,1%的读数精度的含义是:数字多用表的显示是100.0V时,实际的电压可能会在99.0V到101.0V之间。
在详细说明书中可能会有特定数值加到基本精度中。它的含义就是,对显示的最右端进行变换要加的字数。在前面的例子中,精度可能会标为±(1%+2)。因此,如果GMM的读数是100.0V,实际的电压会在98.8V到101.2V之间。
模拟表的精度是按全量程的误差来计算的,而不是按显示的读数来计算。模拟表的典型精度是全量程的±2%或±3%。数字多用表的典型基本精度在读数的±(0.7%+1)和±(0.1%+1)之间,甚至更高。
欧姆定律
应用欧姆定律,任何电路的电压、电流、电阻都可以计算出来。公式是:电压=电流X电阻。因此只要知道公式中的任意两个值就可以计算出第三个值。
数字多用表就是应用欧姆定律来测量并显示电阻、电流或电压。在后面的介绍中,你就可以看到数字多用表非常易用。
欧姆定律揭示了电压、电流、电阻之间的关系。
将手指放在要求的值上。如果剩下的两项如果是并排的就将它们相乘;否则就将它们相除。但对于只用数字多用表来说,是非常简便的。
数字和模拟显示
在精度和分辨率方面,数字显示有很好的优势,测量值可以用三位或更多位来显示。
模拟指针在精度和分辨率方面略逊一筹。因为你不得不去估计指针的位置。
条形图象模拟指针一样显示信号的变化和趋势。但它更耐用并且减少了损坏。
测量电压
数字多用表的一个最基本的功能就是测量电压。典型的直流电压源就是电池,比如说汽车用的电池。交流电压通常由发电机产生。最常见的交流电压源就是家中墙上的插座。一些装置将交流转变为直流。例如,象电视、音响、录像机、计算机等电子设备,通过插在墙上的插座上的整流器,来把交流转变为直流。直流电压是这些电子设备所需的电源。
测试电压,通常是解决电路问题时第一步要做的工作。如果没有电压或电压过低、过高,在进一步检查之前,首先要解决电源问题。
交流电压的波形可能是正弦(正弦波)或非正弦(锯齿波、方波等)。许多数字多用表可以显示交流电压的“rms”(有效值)。有效值就是交流电压等效于直流电压的值。
许多的表有“平均值”(averageresponding)的功能,当输入一个纯正弦波时它可以给出有效值。这种表不能准确的测量非正弦波的有效值。具有真有效值功能(true-rms)的数字多用表可以精确的测量非正弦波的真有效值。
波峰因数(crestfactor)是信号的峰值与有效值的比值。
数字多用表测量交流电压的能力由被测信号的频率限制。大多数数字多用表可以精确测量50赫兹到500赫兹的交流电压。但数字多用表的交流测量带宽可到几百千赫兹。对于交流电压和电流来说,其频率范围应与数字多用表规格书一致。
如何测量电压
1、选择所需的挡位与量程
2、将黑表笔插入COM口。将红表笔插入电压输入插口
3、将表笔头跨接在负载或电源两端(并在电路上)
4、察看读数,并确认单位
注:为了正确读出直流电压的极性(±),将红色表笔接电路正极,黑色表笔接负极或电路地。如果用相反的接法,有自动调换极性功能的数字多用表会显示负号来指示负的极性。如果是模拟表,你就要冒损坏表的危险。
注:1/1000V=1mV
1000V=1kV
高压探头可用在电视机、录像机的维修中。可承受40kV的高压。
注意:这些探头不能用在高压同时伴随着高能量的电力方面。因此,这些探头只能在低能方面应用。
电阻
在电阻挡测量电阻。电阻值变化很大,从几毫欧(mΩ)的接触电阻几十亿欧姆的的绝缘电阻。许多数字多用表测量电阻小至0.1欧姆,某些测量值可高至300兆欧(300,000,000ohms)。极大的电阻,福禄克多用表会显示“OL”,表示被测电阻大的超过了量程。测量开路时,会显示“OL”。
必须在关掉电路电源的情况下测量电阻,否则对表或电路板会有损坏。某些数字多用表提供了在电阻方式下误接入电压信号时进行保护的功能。不同型号的数字多用表有不同的保护能力。
在进行低电阻的精确测量时,必须从测量值中减去测量导线的电阻。典型的测试导线的阻值在0.2Ω到0.5Ω之间。如果测试导线的阻值大于1Ω,测试导线就要更换了。
如果数字多用表为测量电阻提供小于0.6V的直流电压,就可以测量电路板上由二极管或半导体隔离的电阻值。从而不用将电阻拆下来就可以测试。
通断
通断就是通过快速电阻测量来区分开路或短路。
带有通断蜂鸣的数字多用表时通断测量更加简单、快洁。当测到一个短路电路时,表发出峰鸣,所以在测试时无需看表。不同型号的数字多用表有不同的触发电阻值。
二极管测试
二极管就像一个电子开关。如果电压高于一个特定的值时,二极管就会导通。通常硅二极管导通电压为0.6V。并且二极管只允许电流单向流动。
当检查二极管或晶结时,多用表不仅会给出一个很宽的读数范围而且还会给出大于50mA的驱动电流。(见表1)
在测量含有二极管的电路的电阻时,数字多用表的测试电压会低于0.6V,防止晶结导通。在选择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