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CENTUM CS3000仪表PVI修改权限的问题!

楼主(2008-12-04):
       请教大家个问题:

        在ONUSER的用户下,PVI仪表的累积值SUM在Tuning调整画面中是可以更改的,也就是说一般的操作员就可以置0,我怎么做可以使某一个PVI仪表的累积值SUM在ONUSER用户下是不可以修改的,但是HH、PH、PL、LL可以修改的?

        我在PVI仪表的属性里把仪表的级别LEVEL由原来的4修改为5,SUM值不能修改了,但是HH、PH、PL、LL值也不能修改了!!

网友A:
操作员应该是offuser

网友B:
白痴一样的问题!

做2个 一个给操作工看 一个给自己看!

网友B:
在流程图中的SUM调用自己看得TAG就OK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操作员应该是offuser

恩  是的  我见过

网友D(2009-02-03):
设定仪表级别,在TUN时没有=号而是:时就不可以修改了!

网友E(2009-03-21):
你们都不懂,不要不懂装懂,乱答

网友F(2011-08-04):
各位兄弟姐妹们好,请教个问题一下,我在用CENTUM CS3000程序时,下载程序时不能download,下载的时候提示: FCS Image GenTime=thu Jul 28 10:09:41 2011 SFDATA.1 GenTime= thu Jul 19 11:12:02 2011 Error:11186: the genaration times ofmasterdatabase and FCS Image are different 这到底是什么时间跟什么时间啊,怎么才能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