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默生变频器 问题

楼主(2008-12-04):
我用的是爱默生TD3000-4T0022 G 功率是2.2KW.  问题如下:

现在我用变频器接了一个0.75KW的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电机。对它进行调谐。但在调谐过程中,电机突然停止(电机震动一下停止)。接着变频器报警。报警信号为 E001. 然后根据故障原因查找。但不能排除。 说明一点电动机是新的,没有问题。接线没有问题。参数按照说明书的进行。

在用面板操作中正反转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  不知道是硬件故障还是参数问题。

希望高手解答一下。

楼主:
晕。怎么变为已结贴啊。不会整。

楼主:
怎么修改?????????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把控制方式该成VF

楼主:
改过了。但还不行

网友B:
恢复出厂设置后在调整,再调谐呢!

讲讲E001的介绍,

网友C:
空载测量输出你会发现故障根源在于输出缺相

咨询:15623012956

网友D:
记得TD3000系列只能用在跟电机同一功率或者小一功率,这样的话,0。75KW是小两档了,调谐的问题是不是出在这里?

网友E:
是的,你要先确定变频器是否是好的,空载测量输出是否有输出缺相的?

网友F:
你把电机参数设置进去看没、。

网友G:
你把加速时间调长一点看看看,

楼主:
刚接上电时。先显示全8.然后提示输入测缺相,但我测量了一下。正常啊。是380V的。

变频器上电不接电机时正常。接上电机按一下面板上的正传。电机运行大约1分钟就突然停止。接着提示E001。

不知道原因

网友F:
你是指在调谐的情况下还是指在运行的情况下?

网友F(2009-01-20):
你要把电机参数正确的输入到变频器FH组参数。还又就是基频都要设置进去。。

楼主(2009-06-02):
在调谐的情况下啊。

网友D:
打电话问400服务中心

网友H:
dt2100-4t0550s变频器带45kw电机需要的变压器要求多大?

网友I:
最具性价比--三晶SAJ高品质变频器www.sajbp.com诚招优质代理商

网友J:
http://95516368.cn.gongchang.com/

网友K:
我们是艾默生河北总代理您这要是有什么技术上的问题可以联系我们 联系电话15830996565孔,可以为您解决问题

网友:
按你这种用法,普通应用,根本没必要调谐,直接用就是了。参数一定要选为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