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和wincc中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8-12-04):
(1)在进行硬件组态编译时,出现“Unzble to deletethe directory ‘D:\STEP7\s7tTmp\SDBDATA\s7hwcnfx\Down‘”

从而导致不能进行正常的创建组态;

(2)用wincc做一个下拉式的菜单,希望通过下拉菜单完成画面的切换;

上次在前面发过一次帖子,没什么反应,是不是实现起来很难呀?

网友A:
1)  请先去看看所有的项目出现此问题还是单单目前的项目有此问题~~

2)从Wincc6.2开始支持了菜单的建立,在早前的版本都需要自己不断的使用组态(比如画面窗口)来显示类似功能~~

以上

楼主:
先谢谢一楼。是所有的都出现此问题,另外wincc6.2中菜单的建立是以什么形式出现的,它以智能控件的形式还是其他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