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拖屏蔽电泵的注意事项

楼主(2008-12-04):
        前段时间在供暖换热站时,我遇到一个问题,说出来供大家参考:换热站循环水泵,采用2台45KW的屏蔽电泵,一用一备,当时用户提供的参数为:45KW/380V的电机,其他参数就没有说明了,结果我们选了一台CHF100-45G/055P-4的变频器,当时是别人去安装调试的,P0.00为1。运行后才发现,频率到37HZ后,就上不去了.更改参数、想尽方法也没有用。后面我就去看看。查看变频器运行电流,发现运行到38HZ时,电流就到120A以上了,接着变频器就开始电流限幅了,限到37HZ时,电流到95A,维持运行了。我觉得奇怪,45KE的电机,额定电流为90A,怎么会高那么多,我就去看看电泵,看见电泵上45KW,额定电流为108A,我还以为是名牌上的额定电流标错了,客户拿来了几种屏蔽电泵的说明书,都是这样标的,且说明书上写了此电泵是高扬程、大流量电机。按照电流这个参数,对应功率应该为55KW的普通电机。照理说,变频器P0.00设为1也应该可以啊!怎么还会电流限幅呢!咨询了一些专门做供暖锅炉的朋友,才知道,用户的管道一般设计的留有余量,比较大,所以不做处理,电流会超很多,一般他们在工频运行时,都会关入口截门,关到电流在额定范围内为止,否则电机会始终超负荷运行。这是懂这个工况的师傅才会这样处理,不懂的就放大变频器使用,不管电机有没有超负荷。

      所以遇到这种情况有2种处理方法:一种是按上述的关截门的方法;另一种就是要和用户商量,说明情况和弊端,如果客户认可电机超负荷使用,或客户担心关截门会影响热量,那就选大变频器使用。我个人建议选型时按电泵实际电流来选,且按重负载来选。电泵和电机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后面我又去其他地方时发现一个锅炉房,一台45KW的电泵和一台55KW的电泵,配的进口变频器,45KW配的是75KW的变频,55KW的配的是90KW的变频,他应该是按第2种方法选配的。难怪进口的不坏啊!感叹,如果国产的也这样配,那可能故障率也会急剧下降的!!!

网友A:
呵呵,还是不错的,顶一下!

济南英威变频器维修中心 0531-85989155

网友B:
超负荷运行容易损坏电泵吧!建议把变频器的保护参数设置正确。

网友C:
学习了,国产的会越来越好的.

网友D(2009-02-17):
屏蔽电泵使用变频器,一定要增容使用

网友E:
最具性价比三晶变频器www.sajbp.net诚招代理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