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s位移传感器求助

楼主(2008-12-04):
我这里新安装的MTS位移传感器,用于测量液压缸的形成,而且是内装于液压缸,当液压缸进行伸缩动作时,电流信号正常,而当缸体静止时,返回电流有0.3mA的波动。在这里请问各位大师们,这种现象该判断是传感器的故障吗?

PS:如果是信号干扰的话,我已经将屏蔽接地了,还有什么抗干扰的好办法吗?

网友A:
是不是你的液压缸保不住压呀?

网友B(2009-01-04):
请做好控制回路的屏蔽,输出电缆采用屏蔽电缆,单端接地。你的接地对地情况怎么样,请查看一下!很多是干扰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