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因数低的原因

楼主(2008-12-04):
各位高手:

       大家好!

       我在一家水厂做电气,上个月我们的功率因数不足0.9,请帮忙分析一下原因。我们的电容柜是新做的,自动功率因数补偿器也没问题,8组电容自动检测都很顺利。当有负荷时也能自动投入,但不知道为什么还是低,变压器容量是315KVA,功率因数要达到0.9以上需要多大补偿容量?现在是15UF的8组,是不是补偿电容太少?还是取样电压高?请各位帮忙想想原因。可以给我发邮件,jun22352002@yahoo.com.cn,万分感谢!

网友A:
j检查一下补偿柜的电路

网友B:
为什么还是低?还是由你来回答。

是8组电容已经全部投入?还是仍有剩余?

如果已经全部投入,那么是电容补偿容量仍然不够。

如果仍然有剩余,那么就是功率因数补偿器设置不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还是低?还是由你来回答。

是8组电容已经全部投入?还是仍有剩余?

如果已经全部投入,那么是电容补偿容量仍然不够。

如果仍然有剩余,那么就是功率因数补偿器设置不当。

网友D:
就是电容补偿的容量还是不足,其实你要看一下,你们单位的用电设备那个功率因数低,直接补那个,效果会更好些。

网友E:
所谓15UF8组,只是电容器的电容量,而不是补偿容量。补偿容量用kvar表示。如果粗略估算,电容器的补偿容量一般需要达到变压器容量的30%左右。

网友F:
你厂的负载是不是轻载的多,电机轻载时功率因素好低,我的分析应是你的电容容量不够,增加电容器可解决

网友G:
看下里无功补偿控制器里的补偿参数是不是设置的有问题,315的变压器最多有200KAR就够了 低压的一般是按容量的1/3补偿。

http://www.cneclub.com/co.asp?id=181

网友H:
加大补偿电容的容量,把无功补偿控制器的补偿参数设置在0.95

网友I:
如果夜间没有生产,建议手动投入一组电容。因为夜间负载太小不能自动投入,而变压器仍然要消耗无功

楼主:
谢谢各位,我已经在没有生产的情况下开始手动投入一、两组电容了,先观察一下情况,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I:
还有就是在全厂机器设备都开足的时候你在看电容柜的电容是否全部投入,功率因数是多少,最好能在0.92以上,否则容量偏小

网友J:
改用电容,把、无功补偿加大到0.9左右

网友K:
引用晓升
看下里无功补偿控制器里的补偿参数是不是设置的有问题,315的变压器最多有200KAR就够了 低压的一般是按容量的1/3补偿。

网友L(2009-10-18):
本人也遇到一个问题,本厂的功率因数补偿器不能投入运行,不知道什么原因。因为是旧厂房本公司刚接手,原来没有用过补偿器,现在想用又不能用了,现在还在查原因,要不然供电局要罚款了。

网友M:
用赛通的,用起来不错的!

网友N:
看看说明书吧,有些控制器是有C/K比率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