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ID控制模块使用方法

楼主(2008-12-04):
请教各位工控高手,我想了解PID控制的方法,上弟大概了解了一些,但具体如何用还请指教。希望各位大虾们多给小弟几个实倒,可以拿FB41.和FB58举例。谢谢了!!!!!

网友A(2009-05-27):
可以调用FB41后,按F1帮助查看,需设置使能,输入输出起始地址,以及比例积分微分数值

网友B:
在书上一般都有例子的,可以看看呀

网友C:
通过实例学习,掌握知识更快

网友D:
流量的用FB41、温度的用FB58。要注意里面的参数设置。P、I、D。SP、输入、输出等等要自己设置下的

网友E:
是呀,我也希望更位高手多一些实际的例子说说,我们学得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