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PLC用编码器作输入元件的零点漂移问题

楼主(2008-12-04):
非常简单的控制三点位置。(一扇门的双向开启和关闭)

台达PLC(DVP14ES),用1000P/R的编码器的A、B相作输入元件,以M1002去设置C251的零位,然后在通电周期内保持计数。

输出轴作扇形来回摆动,分别在零计数和+500、-500个脉冲的时候作停留。

输出的Y1、Y2去控制一个普通单相电机的正反转。

现在的问题是:从梯形图的监控上看脉冲输出正常。但实际的零位在转动数千次后,与一开始预设的零位偏移严重(最多偏移超过90度),但偏移方向不定,也可能在几千次后又回来了。

从理论上讲,在一个通电周期内,只作了一次RESET C251,C251一直在计数,零位位置是不变的。

一开始怀疑是编码器的问题,我换过国产的和欧姆龙的编码器,都是一样的结果。

咨询过欧姆龙和台达的技术支持,都没有结果。上这里求助大家!

网友A:
这不一定是PLC的问题,与执行机构也有很大关系

你的执行机构是什么,伺服?步进?

楼主:
执行机构,上面也说到了,是一个普通的单相电机。但编码器并没有安装在电机轴上,而是安装在输出轴上。输出轴与电机轴之间通过三个齿轮连接。

我也高度怀疑电机的频繁启动与停止(每次的启动与停止周期只有几秒钟)对编码器产生干扰。但有什么办法呢?我试过用两个开关电源分别对编码器与电机供电,但效果不明显。

网友B:
机械问题!!!!!!!!!!!!!!!!!!!

齿轮间隙造成的。

网友C:
想办法把编码器装到最终机械上!!

网友D:
把编码器直接装到门轴上,还有直接用绝对值编码器,保证不会有偏差!!!!

网友E:
同意7楼的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我强调几点:

一、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该误差并非机械方面的原因造成。因为机械的误差并没有这么大,即使有,也不会无限扩大。并且机械上的误差,也能从编码器上读出来。现在问题是PLC监控上能看到C251的计数都是正确的。即使实际的零位已相对初始位置转过了45度。

二、我相信使用绝对值可以解决问题,但一个是价格太高,第二是现场调整不方便。

三、经过几天的测试,我们觉得可能是外界(主要是电机?)的干扰信号导致脉冲计数出错,或者是停车时半个脉冲的计数产生累积误差?

四、电源对计数有很大的影响。一开始用PLC自身的电源给编码器供电,结果计数误差大得一蹋糊涂。后来电源分开后,情况好很多。但没有完全的解决问题。在几个继电器上加了些电阻电容,也有所改善,但都没有根本上解决问题。

谢谢各位。

网友B:
"因为机械的误差并没有这么大,即使有,也不会无限扩大."根据是什么?

机械精度远小于电气精度。

“停车时半个脉冲的计数产生累积误差”     可能!

“电源干扰”      可能

绝对值编码器原理差不多一样呀?

网友F:
完全不懂工控,软件复位是错误的根本原因。

网友G: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solutions/200812/2008121116063500002.htm

网友F:
你完全不懂可靠性的重要,所以你实际上完全不懂工控。

往复运动使用软件复位,马达有惯性,即使惯性问题可以克服。

软件复位的精度和可重复性受扫描周期限制,一定要能确保复位时机械的位置不会由于

上述原因影响而有误差。使用硬件复位如果还有问题我把头割下来让你当球踢!!!!

网友H:
请教楼主硬件复位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I:
我也做过那种自动门 用的是变频器和普通电机 没有用编码器就一个光电开关 每次到位后就软件复位 通过判断条件 就算有误差也不大 并不会累积

网友J:
把梯形图发出来让大家看看

网友K:
用什么编码器啊,用光电开关或霍尔传感器作限位,用几个继电器就搞定了,连PLC都省了,又简单又省钱,绝对不会累积误差

网友L:
这是我认为机械和电气误差都有的,建议做个机械零点和电气零点统一起来,应该就准确多了

网友M:
14楼的观点有道理。机械惯性运动和软件复位在时序上没有严格保证,误差在所难免。

网友N:
嗨,机械振动等原因,你设定个最小值,比如说5-6,超过了动作,

http://www.minyantech.com

我做数控时,就有这问题.在现厂机电干扰多,比须设门限.

网友O:
零位位置安装接近开关,以门顺时针(或逆时针)感应到接近开关时复位高速计数器。

网友P(2009-02-02):
这种累计误差不管是机械的还是软件的,如果你不在原位时进行计数复位,永远不可能消除。其实很简单,就是在门回到原位时设置一个硬件复位即可。

网友Q:
编码器某圈内,用Z相脉冲做误差消除!

网友R:
楼主,你好,你所说的问题,我也遇到过,我用360P/R的编码器代表为360度, ,,A B作输入.用Z相作复位.机器作动几分钟左右,总会偏跑90---180,,,我可以认为是PLC的问题,是PLC内部不能很好复位,造成角度偏离的,我用台达的EH系列的.

网友S(2009-03-25):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不过我没有用PLC,我用的是高速计数器。但就只有一两台机器都有这个问题。所以我都怀疑是干扰的原因!

网友T(2009-07-28):
我想知道怎么用编码器控制电机的正反转的圈数,而且是在文本显示器上设置,我想用台达的plc,谁能帮帮我啊,494151387,3Q!!

网友U(2011-08-11):
说明编码器信号受到干扰,造成PLC 计数误差。可以选用蓝瑟 MHM-02\03系列光栅隔离器 去除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