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B中压软起动器故障

楼主(2008-12-04):
本人遇到一台中压软起动器,是6KV的额定电流是360A ,控制器是用的SMC  Dialog  Plus,在启动瞬间报F23(门极开路),检查A相模块和触发板都没有问题。

请问报此故障的原因有哪些?

AB的 软起动器报故障的准确率高不高?

谢谢!!!

网友A(2009-02-07):
高手中的高手AB的 软起动器报故障的准确率高

网友B(2014-05-23):
这个帖子就这么沉了?哎,我今天也遇到了,AB的150-B的软启动器,刚开始是上电就报警F135说的是内部硬件坏,不能复位!查到cpu晶振工作不是很准,买了几个芯片顺便晶振也换了,4.0MHZ准了,也不报F135了,拿去上机,一启动就报警F23,A相门极开路!查晶闸管是好的啊,怪了!触发板也好。求高手解答!

网友C(2018-11-09):
关键AB的用的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