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L语言的分断

楼主(2008-12-04):
请求好心人帮忙解释下STL语言的意思,还有如何分断.

L #V_normal
T #V_zh
L #V_range
L 4.000000e+000
/R
T #V1_tmp
L #V_normal
+R
T #V_jg
L #V1_tmp
+R
T #V_g
L #V_normal
L #V1_tmp
-R
T #V_jd
L #V1_tmp
-R
T #V_d

网友A:
L #V_normal
T #V_zh

//以上两句将#V_normal 赋值给#V_zh ,相当于MOV
L #V_range
L 4.000000e+000
/R
T #V1_tmp

//以上四句将#V_range 除以4,结果赋值给#V1_tmp
L #V_normal
+R
T #V_jg

//以上三句将#V1_tmp和#V_normal 相加,结果赋值给#V_jg
L #V1_tmp
+R
T #V_g

//以上三句将#V_jg和#V1_tmp 相加,结果赋值给#V_g

下面的自己分析。 多看看STL,其实没你想像的那么难。 我写程序都习惯用STL和SCL, 看多了就习惯了。
L #V_normal
L #V1_tmp
-R
T #V_jd
L #V1_tmp
-R
T #V_d

楼主:
谢谢ShowFine悉心分析.下午六点了,还帮我解决问题,真的是太感谢了.解释的很清楚,看的很明白.

之前我可能是进入了一个误区,以为STL写的程序,可以先用LAD来写,然后在转换,但是我转过来的却根实际的不一样.就怀疑自己程序没分析对.

非常感谢ShowF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