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水泵怎么了?

楼主(2008-12-04):
        今天遇到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水泵一直跳闸。用的水泵是1。5KW的。是一个开、一个关两个按钮控制。电机接的有一个接触器、一个电动机空开。当水泵启动时,有水出来,并且电机也不会发热,三相电压是平衡的。可是不到3分钟电动机空开就跳闸了。量的电阻和接地都是正常的。后来查是水泵的叶轮坏了,拆掉换新的就好了。可是我怎么也想不明白它为什么会跳闸???????????

网友A:
   看来问题很明了,电机的负载过大导致空开跳闸,问题是该空开是多大,有些啥功能楼主没说详细。

网友B:
电流肯定不正常!

网友C:
空气开关的过流脱扣器动作了,还是你的水泵过负荷了,电压平衡有什么用,主要是看三相电流是否超流,来判断你的问题。

楼主:
是施耐德的电动机马达空开。可以手动调电流。

网友D:
轴向间隙大,叶轮与泵壳相擦,电机负载增大过流,空开热保护动作,非常常见的机械故障。

网友E:
叶轮与泵壳相擦,电机负载增大过流

网友F:
不奇怪,测一下三相电流就知道啦

网友G:
机械故障导致电流增大跳闸。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轴向间隙大,叶轮与泵壳相擦,电机负载增大过流,空开热保护动作,非常常见的机械故障。

空开怎么有热保护的功能?
轴向间隙大,叶轮与泵壳相擦,电机负载增大过流,导致瞬间漏电,(当电机负载增大过载时就会出现漏电电流)你那个是漏电开关,可能是漏电导致的跳闸

网友I:
电机负载增大过流,空开热保护跳闸,很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D:轴向间隙大,叶轮与泵壳相擦,电机负载增大过流,空开热保护动作,非常常见的机械故障。

空开怎么有热保护的功能?
轴向间隙大,叶轮与泵壳相擦,电机负载增大过流,导致瞬间漏电,(当电机负载增大过载时就会出现漏电电流)你那个是漏电开关,可能是漏电导致的跳闸

呵呵,有些空开是设有热保护功能的,就像有些空开设有漏电保护的功能一样。

倒是请你给解释一下“当电机负载增大过载时就会出现漏电电流”的原理。

网友J:
叶轮变形,负载增大,导致空开过载跳闸。

网友K:
施耐德的电机启动器是带热继的,主要是机械故障引起电流过大,用钳表测一下电流与额定电流比较一下就清楚了。

楼主:
首先谢谢上面的回复      我想叶轮坏了会影响电流不平衡.但是我不明白的是电机为什么不会发热,??????而且还是在运行3分钟左右才跳闸.奇怪奇怪

网友L:
水泵嘛,有水冷却呢,肯定不会发热了!

但是运行3分钟才跳闸就不可而知了,还是请高手来解答吧,继续学习中。

估计跟过载有关!

网友I:
回复内容:应该是分离泵!负载加大发热
对:笨笨猫 关于

水泵嘛,有水冷却呢,肯定不会发热了!

但是运行3分钟才跳闸就不可而知了,还是请高手来解答吧,继续学习中。

估计跟过载有关!

内容的回复:

楼主:
是一般的水泵

网友M:
引用 网友B:
电流肯定不正常!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B:电流肯定不正常!

恩  估计是

网友O:
1空开是多少?

2电流是多少?

3机械上是否有问题?

你从这几个方向上找吧!

网友P:
轴向间隙大,叶轮与泵壳相擦,电机负载增大过流,空开热保护动作,非常常见的机械故障

网友Q:
电机的负载过大导致空开跳闸,轴向间隙大,叶轮与泵壳相擦,电机负载增大过流,空开热保护动作

网友R:
楼上的兄弟说的很对了,跳闸只与电流有关系,有电压球关系

网友S:
叶轮没有装好,导致电机电流增大

楼主:
电流增大是没错。但是我不明白的是水泵为什么不发热。水泵没有放在水里。是放在水箱旁边用水管直接接的。但是水箱里面绝对是有水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D:轴向间隙大,叶轮与泵壳相擦,电机负载增大过流,空开热保护动作,非常常见的机械故障。

空开怎么有热保护的功能?
轴向间隙大,叶轮与泵壳相擦,电机负载增大过流,导致瞬间漏电,(当电机负载增大过载时就会出现漏电电流)你那个是漏电开关,可能是漏电导致的跳闸

呵呵,有些空开是设有热保护功能的,就像有些空开设有漏电保护的功能一样。

倒是请你给解释一下“当电机负载增大过载时就会出现漏电电流”的原理。

原理我这里是给你说不清楚的,但是这种情况我是在现场遇到过的,我们厂里做了几台升降机,客户要求升降机要顶起500斤的,我们厂就设计了能顶的起500斤的,但是没考虑升降机的支架和上面的那块板的重量(支架和板是250斤的)这样那个电机就顶起了750斤的重量了,就过载了,在现场装好后试机,试一下两下可以,但是四下五下电机发烫了,再一试的话漏电开关就跳了的,我在那里用万用表量过的试一下的时候就几乎没什么漏电流的,但是试的次数多了,马达烫了,就有好几百伏的漏电流的,那漏电开关就马上跳了的,有机会的你可以那万用表量量看了!还有就是我把漏电开关换成没有漏电功能的,即使电机发烫也不会在跳闸了。

网友T:
电压要是不平衡就是电源的问题了,主要看负载电流是否平衡。

网友U:
如果是绕组和绝缘没问题,就应该查电流的情况看是否超流。

楼主:
.电压是绝对平衡的.是电流的问题..我不明白的是水泵为什么不跳闸

网友V:
看你说的情况那是典型的机械故障导致电机过流动作.装了热继电器和漏电开关了吗?

网友W:
机械故障引发电流上升而过载

网友X:
估计是叶轮的损坏,导致负载过大而跳闸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D:轴向间隙大,叶轮与泵壳相擦,电机负载增大过流,空开热保护动作,非常常见的机械故障。

空开怎么有热保护的功能?
轴向间隙大,叶轮与泵壳相擦,电机负载增大过流,导致瞬间漏电,(当电机负载增大过载时就会出现漏电电流)你那个是漏电开关,可能是漏电导致的跳闸

呵呵,有些空开是设有热保护功能的,就像有些空开设有漏电保护的功能一样。

倒是请你给解释一下“当电机负载增大过载时就会出现漏电电流”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