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星-三角的冲击电流

楼主(2008-12-04):
什么是星角冲击电流

网友A:
星型启动和三角运行切换时电流瞬间升高,就是星角冲击电流。

网友B:
对:勃龙工控 关于星型启动和三角运行切换时电流瞬间升高,就是星角冲击电流。

内容的回复:正确

网友C:
电动机星接起动后,换到角接运行时由于电压升高,电动机又会出现一次大电流,叫二次起动电流或二次冲击电流,而且此时电动机在运转,电动机出线端有感应电压,如果接入电压相位与感应电压相位不同时,二次起动电流峰值会超过一次起动电流,因此有时会出现转换过程中跳阐的情况。为了避免二次起动电流过大,可采用闭路转换的星三角起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