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重启的间隔时间

楼主(2008-12-04):
问大家一个问题,变频器突然失电后重新上电间的时间有什么规定没有?我们现场经常出现突然掉电的情况,由于种种原因,不允许停电时间太长,我一般是立即重新上电,大家说这样对变频器有影响吗?

网友A:
我也经常这么做,还没因此损坏变频器。

网友B:
最好要注意如果经常立即上电的话,电容寿命肯定回缩短很多。不时要更换电容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