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选择调速方式?

楼主(2008-12-04):
三相异步电机50KW,负载工作转速10-100RPM,要求在低转速如10-20RPM时具有较高的扭矩,现在用变频调速在低速时感觉扭矩偏小;
请问:是否需要增加电机功率?是否需要增大减速比?或者改用其它调速方式?怎样做最经济

网友A:
用绕线电机,电阻调速.

网友B:
用变频电机加变频器,加大减速机构速比!!!

网友C:
增大减速比或者采用矢量控制的变频器,在低速时可以获得更大的扭矩

网友D:
采用矢量变频器,低速高转矩

网友E:
应该是增加减速比最经济,不用换电机和变频器,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满足你的工艺要求

网友F:
你有没有减速机呀,是50HZ的时候100RPM吗?

网友G:
增加电机级数,或增加减速比,

网友H:
请您把问题再说详细

1.同意

杨小伟
用绕线电机,电阻调速.

2.必须用变频器吗?

3. 可以用变速箱挂档有级调速

4.可以用液压

请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