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参加过电工比武大赛?

楼主(2008-12-04):
大家好,

  谁参加过电工比武大赛,理论考核都考些什么内容,现场操作都有什么内容?据说,取得名次的职工,可以晋级初级,中级,高级电工,将来甚至可以考技师。我工作十多年,很想往有个技师证,做梦都想。尽管接触变频器,PLC等先进技术,没有技术等级凭证有时还真不行啊。这可是一个机会,大家认为考技师难吗,高级电工前提下才能考取技师,是这样吗?路过的朋友不妨谈谈,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技师证也不太难!当然是先要有高级工证!!

网友C:
电工比武实践试题

一、比赛项目
1、电缆、导线、螺丝的识别和导线的连接。
2、按给定电路进行硬线的接线配盘。
二、比赛项目时间和分值设定
1、电缆、导线、螺丝的识别和导线的连接成绩占15%。比赛时间为15分钟。
2、按给定电路进行硬线的接线配盘成绩占55%。比赛时间为160分种。
三、实践技术比武技术要求
(一)导线连接
1、用独股导线分别作直线型(一字型)和T型连接各一个;
2、并对其中的T型连接导线进行绝缘恢复(二层)。
(二)导线、电缆和螺丝的识别
1、正确判断截面积为0.75~6mm2的常用导线的型号、截面积以及运行通过的额定电流值。
2、正确判断截面积为16~95mm2以下的常用电力电缆的型号和电缆的基本结构。
3、正确判断截面积为4~10mm2以下的常用螺丝的型号和截面积。
4、将判断结果当场回答由裁判判分。
(三)按给定电路进行硬线的接线配盘
1、有关事项
(1) 先将给定器件合理排布在木板上,然后自行固定,再按给定电路接线。
(2) 把按钮盒或按钮不固定在盘上,用连线将相应触点引出到接线排上,然后再用硬线接入电路。
(3) 接线配盘允许延时,但将扣减相应项得分,且延时时间不得超过10分钟。
(4) 比赛开始后,选手检查器件,有问题时应于8分钟内向裁判提出。8分钟过后,默认为元器件为好的。
(5) 本方案给出的为参考图,在实际比赛时由裁判给出实际的考试图。
2、实线连接及控制线路功能:
(1) SB2控制电动机M1正转起动后,SB3才能控制电动机M2起动。
(2) 电动机M2起动10秒后,电动机M1自行转为反转运行。并且电动机M2停止。
(3) SB1可以控制电动机M1和电动机M2同时停止。

四、实践技术比武评分标准
见附件1-2
五、实践技术比武其他要求
1、技术比武选手自备平头螺丝刀(100mm、75mm各一把)、十字螺丝刀(100mm、75mm各一把)、克丝钳、尖嘴钳、斜嘴钳、活动扳手、剥线钳、电笔、电工刀、万用表及绝缘鞋、工作服等劳动防护用品。

附件1:
接线配盘评分标准
项目 评分 序号 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 配分 扣分 得分 备注
安全文明生产 8 1 着装规范
不穿工作服、绝缘鞋各扣2分 2
2 元器件材料检查
若有器件损伤,每处扣3分
工具携带不准确、不齐全扣4分 2
3 规范操作,注重人身安全
如有皮肤损伤至出血扣3分 3
4 按企业文明生产规定,作业完毕,做到工作场地整洁。不整洁扣4分 1
元器件与导线 15 5 元器件布置正确、合理
不整齐、不合理每处扣2分 10
6 合理使用给定导线
导线颜色使用不正确扣5分
若导线超量使用,扣5分 5
合理布线
30 7 布线合理、整齐、规范
不合理、不整齐、不规范每处扣2分
不美观扣5分 15
8 接线无毛刺
有毛刺、裸露过长每处各扣1分 7
9 接线牢固无虚连
有虚连每处扣1分 8
线路敷设 12 10 按要求进行电路接线
导线敷设不符合要求每根扣1分 6
11 保持导线完好
损坏导线绝缘每处扣1分 6
通电试车 35 12 准时完成,连续准确,能正常工作 25
13 按规定时间连线电路
每超1分钟扣1分
超过规定时间10分钟终止作业 10
合计 100 100

附件2:
导线、电缆和螺丝判断与导线连接批评分标准
项目 配分 序号 评分标准 配分 扣分 得分 备注
导线的判断 25 1 正确判断常用导线的型号、导体截面积和允许通过的额定电流值
导线型号判断不准确每根扣2分
导体截面积判断不准确每根扣2分
运行通过的额定电流值判断不准确每根扣2分 15
2 正确判断常用电力电缆的型号、电缆的基本结构
电缆型号判断基本不正确扣4分
电缆的基本结构判断不正确扣4分 10
螺丝的判断 15 正确判断常用螺丝的型号和截面积 15
导线连接 35 3 绕线长度不够扣7分 7
4 绕线密度不均匀,每次扣4分 10
5 绕线不圆、不平直每次扣1分 10
6 外观不平滑、有伤痕每次扣3分 8
绝缘恢复 15 7 包扎方法不正确扣3分
绝缘胶带层数不够扣6分
外观不均匀、不规范扣6分 15
安全文明
生产 10 8 着装规范
不穿工作服、绝缘鞋各扣2分 4
9 规范操作,注重人身安全
若有皮肤损伤至出血扣6分 6
总分 100 100

网友D:
深圳好像有这样的比赛,考好后有可可能转户口好转些

网友E(2009-05-12):
到时候参加深圳的电工技能竞赛就可以了。

网友F:
看上去 简单   估计做起来 会 很难

网友G:
如果技术真的过硬,应该没有问题!电工涉及面太广

网友H:
深圳电工技能竞赛   实操4部份  PLC 、电子、单片机、变配电技术  理论考试内容太多就说不出来了

网友I:
上传点高级的理论题 让我看看

网友J:
取得高级证三年后方可报考技师,如果取得比武第一名,可直接晋升到技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