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高手,F-90KW,怪事.在45HZ正常,超过47HZ时,电机停转

楼主(2008-12-04):
请教高手,台达F-90KW,在45HZ正常,超过47HZ时,电机停转,变频器三相输出正常,输出电流150A.怪事!带小负载就正常.

楼主:
没有报警,变频器一切正常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不报故障,就这样自己停机了吗?

网友B:
变频应该有故障显示,查一下是什么类型故障,再查一下电子热保护的设定值是多少。

网友C:
楼主可以看看参数。重新设定看看。

网友D:
难度超过47HZ时,变频器没报警就电机停转了?

看看什么参数设定限制在47HZ上吧

楼主:
没有故障显示,变频器显示48HZ(上限49HZ),测三相输出有电压375V,且三相平衡,直流电压530V,但电机就是不转.带小负载一切正常.

网友E:
怎么会没故障显示呢?,你确定是变频器断掉了???还是变频器的上一级断掉没显示了

楼主:
48HZ时,变频器在运行,并没有停止工作,有输出,一切现象都正常,,但电机就是不转.你说有多怪就有多怪.

网友F:
48HZ时,变频器在运行,并没有停止工作,有输出,一切现象都正常,,但电机就是不转.你说有多怪就有多怪????确实奇怪了。。。

    有正常电压输出电机不转???你看三相电流。。。如果正常可能有鬼了。。。

网友G:
你确定三相输出平衡吗?电机有叫声吗?

如果电机有叫声而不转可以这样分析:

1变频器三相输出正常,检查参数设置之转矩、滑差、启动直流制动、

2将变频器参数恢复出厂值

咨询:15623012956

网友G:
如仍然搞不定可帮忙解决

15623012956 武汉  曾先生

楼主:
经多次实验,确定是主板坏了.谁有此主板

网友H:
你那个变频器是什么牌子的啊

网友I:
这种故障通常是CPU控制板有问题,我也曾在富士G9S/220KW上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