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8-12-04):
富士-P11变频器在使用后放置2年,现在想重新使用上电检查却发现奇怪现象:上电面板显示Er4风扇还能运行后又显示Er3风扇停止,面板按键无任何反应,往复几次故障依旧,请问这是什么故障,哪位高手见过,请指教谢谢!

网友A:
Er4(选件通信出错) Er3(CUP出错)

楼主:
故障代码知道,只是不知该怎么去处理,是否要更换主板?

网友B:
检查一下排线插头插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排线插头插座

恩  这个是最基本的

笨`D?珂嗳

网友:
我们这有两台富士的,由于停机检修需要断电,在送电的时候,一台报Er7,变频器内部有2个2A的保险爆啦一个换上后正常。另一台面板没显示,维修方来人后说:我们需要拉走修理。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