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程序怎么加密

楼主(2008-12-04):
我把编号的程序下到了三菱PLC FX1N中,我想限制程序的使用时间,(如2009年3月1日)。我怎样

加密?是在程序中加密吗?谢谢

网友A:
有高手就指点一下,偶也想知道。

网友B:
加密--解   密--加密(^o^)

网友C:
TRD 指令 然后比较就可以

首先设置时钟

QQ  727815050

网友D:
限制时间和加密是两回事,不一样的,

限时用时间比较好了,比较结果成立了,就可以控制一些动作或是断开一些条件

网友E:
                有必要吗 云寺

网友F:
TRD 指令是读的,TCMP指令

网友G:
自私的想法,同时也是不自信的人才会有这样的想法

网友H:
呵呵;没有什么用;

别人把时钟改了呢?

楼主:
对:自动化PLC 关于

TRD 指令 然后比较就可以

首先设置时钟

QQ  727815050谢谢

内容的回复:

楼主:
对:xjzlyg 关于

限制时间和加密是两回事,不一样的,

限时用时间比较好了,比较结果成立了,就可以控制一些动作或是断开一些条件

内容的回复:谢谢

楼主:
对:F2300432 关于TRD 指令是读的,TCMP指令 内容的回复:谢谢

网友I(2009-07-10):
不要胡扯了,会的就发个给看看

网友J:
对赖皮的客户是很有用的

网友K(2011-10-21):
0 ld m8012

1 trd d0

4  ld m8000

5  cmp k09 d0 m0

12 cmp k03  d1 m10

19  cmp k01  d2 m30

26  ld m1

27 and m11

28 and m31

29 set m8034(到来2009年3月1日m8034置位,PLC禁止所有输出)

-------end

网友L(2016-08-08):
great

干的漂亮都是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