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两个可控硅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12-04):
有一个双向可控硅,和两个单向可控硅头尾相连做为双向可控硅.两者作用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它们的作用一样,区别是:100A 的双向可控硅的功率,只相当于两个100A单相可控硅反并联的1/2

网友B:
作用没有区别,但功率计算上不同

网友C:
楼上说的有道理,双硅功率只有单硅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