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速箱常见故障及其主要零件的修理

楼主(2008-12-04):
1.挂不上挡
  常见原因变速箱拨叉松动或变形;变速轴上的定位槽与定位销磨损,表面产生不规则的台阶,在变速时卡住;变速箱变形;销紧连动拉杆松脱或调整不当;锁定轴限制螺钉等松动等。当然,当离合器分离不彻底、小制动器失灵时也会造成挂不上挡。
  2.自动脱挡
  常见原因为挡位齿轮端面磨损过大,使齿轮啮合面太短,并且齿身磨锥形而产生轴向力,导致脱挡;定位销折断、定位钢球失效,由振动而引起脱挡;拨叉与齿轮拨叉槽磨损、拨叉松动,引起滑动齿轮产生轴向窜动导致脱挡。
  3.乱挡
  常见原因定位销、定位钢球弹簧失效或折断;变速杆头和与它配合变速轴过度磨损;定位导板过度磨损等。
  4.在使用中有噪声
  变速箱内更换或修复的齿轮齿侧间隙过小,或者齿轮在长期工作中产生磨损使齿侧间隙过大,都会因啮合不良而发出噪声。此外,滚动轴承或隔离圈磨损,变速箱内缺少润滑油,均可使变速箱在工作中产生异常噪声。
  变速箱齿轮的修理
  1.换向法
  齿轮单面磨损后,结构允许时可调换位置或翻转180度使用。例如东方红-75型拖拉机的最终传动大小减速齿轮,左右结构对称,齿轮单面磨损后,可成对左右对调继续使用。
  2.镶齿圈法
  塔形齿轮是由数个齿轮合在一起的,各个齿轮的磨损程度不尽相同。如果仅个别齿轮的轮齿磨损超限,保用更换齿圈的方法修复。方法是先将特修复的齿轮进行退火处理,车去全部轮齿,另外制造一个圈压装在车去轮齿处,为了防止新齿圈松动,可在齿圈与齿轮接合处沿圆周电焊点焊,或沿圆周外钻孔后配入稳加以固定。
  3.镶齿法
  对负荷不大、转速不高的齿轮,个别被打掉后,可用镶齿法进行局部修复。方法是将齿根部位在机床上蚀出或铣出燕尾槽,以一定的过盈量把与槽型相同的新齿胚压入,焊牢后工整形。
  4.堆焊法
  当齿轮的个别轮齿崩落,或齿面、齿端磨损超限时,可根据其损坏程度,进行堆焊修复。焊前用汽油或热碱水将齿轮表面的油垢和锈蚀和锈蚀清洗干净,露出金属光泽。施焊用的电焊条应尽量与齿轮材料相同或相近。堆焊修复并经机订加工恢复齿形后,为消除内应力,必须将修复的齿轮进行回火处理。
  变速箱壳体的修理
  1.轴承座孔的修理
  当轴承座孔磨损过度时,可采用镗孔镶套的方法修复。镶套材料可选用HT20-40灰铸铁。镶套时,先将套外径尺寸加工好,压入轴承座孔后,再将套内径镗标准尺寸。镗削后的各轴孔,其圆柱度偏差应不大于0.03mm;同轴两孔的共同中轴线与加工后表面的垂直度偏差在100mm长度不应不大于0.05mm;不同轴各孔中轴线平行度偏差在全长上应不大于0.06mm。
  2.变速箱壳体裂纹和穿孔的修理
  壳体裂纹和穿孔可采用补板、焊补或补胶的方法修复。补板修复时,可沿裂纹或穿孔周围钻数个直径为4.9mm的孔,攻M6的螺纹,找开块3mm左右厚的铁板,在铁板的相应位置钻直径为6.5mm的孔,在铁板与侧壁间夹入石棉垫后,用M6×1.0的螺钉将铁板与壳固紧。焊补时,必须在裂纹两端钻直径为3.5mm的孔,沿裂纹开V形坡口后,用铜铁焊条或用铸铁焊条冷焊。胶补时,也必须止裂孔,开V形槽 ,再用环氧树脂填补。

网友A:
很遇见行  要收藏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