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帮忙谢谢谢谢谢谢!!!!!

楼主(2008-12-04):
我下了好多的三菱的编程软件,但是就是装不了,这个和什么有关,下了好多都不行,都是说遇到一个问题。请赐教.

网友A:
装一个版本基本就可以了

一般分3步安装的

楼主:
但是就是setup.exe都打不开,请给详细点好吗谢谢 !

楼主:
我同事都可能装上,但是我的电脑就不能装上,我在网上下了好多程序,但是都装不了,请问怎么回事谢谢!!!!!!!!!!!!!!!!!!!!!!!!!!!!

楼主:
每次都是ntvdm.exe这个出现问题,没有办法运行。

网友B:
安装的那个软件包里有好几个安装文件,你要先安装那个EnvMEL那个文件夹里的安装程序,然后再安装外面的那个setup,试试吧。

网友C:
setup.exe都打不开,估计是软件有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装一个版本基本就可以了

一般分3步安装的

恩  是的 这个很好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安装的那个软件包里有好几个安装文件,你要先安装那个EnvMEL那个文件夹里的安装程序,然后再安装外面的那个setup,试试吧。

网友F:
看看自己的机子是否有问题~再多装几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