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搞CNC加工中心的吗,

楼主(2008-12-04):
我公司有一台加工中心冷却泵坏了,修好后,冷却泵可以正常工作,但开主轴转动不到一分钟,主轴停止转动,但操做介面上报警,是主轴冷却报警,(AL01-SPINDLE  COOANT ALARM)在IF/诊断菜单下I/O板没输出信号,哪位高手能帮忙,解除故障!多谢!

网友A:
电机接线是否正确,电机旋转方向反了,冷却压力不够??

网友B:
这是一个执行回馈问题,厂家不同,采用的方法不同,有的是压力回馈、温度回馈、电流回馈等,如果可以保证冷却没有问题,可以短接回馈信号!

楼主:
首先谢谢两位大哥!电机接线正确,压力正常。关与回馈问题我也做过检查都正常,断接回馈信号也没用,洋鬼子的东西真难搞,明天意大利鬼子过来,要仔细的看他们怎么搞,

网友C:
估计他们是去的压力上升沿,你短接也没用,直接换线得了,为这个还得花冤枉钱不值得

网友D:
楼主,冷却泵的进出口的管子有无接错?应该是压力不足造成报警。问题解决了,和大家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