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的位控求助

楼主(2008-12-04):
大家好,我刚接触PLC,要用300做个位控,好像要用到354吧

工艺要求根据上位机的指令旋转角度等等

因为刚接触么,能否请哪位高手抽点时间帮我解释一下这个运动控制的具体过程啊 ?没接触过这些东西,头疼死了

刚注册的,好像还没有分数哦,请大家海涵

网友A:
没有办法帮助你了!

网友B:
用300的做位控,你可以用C CPU或加定位模块或T CPU

或用标准CPU用伺服来做定位

方法很多种

网友C:
点数不多,只用简单的位控的话,用小PLC即可,集电源,CPU,I/O一起的,如三菱,台达,接伺服或者步进实现.比S7-300的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