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ey‘s anatomy actress pregnant

楼主(2008-12-05):
http://homeamateurclips.com/user/upload/player.gif "5"】grey‘s anatomy actress pregnant http://porntube2000.com/thumbs/11.jpg http://porntube2000.com/thumbs/66.jpg http://porntube2000.com/thumbs/58.jpg http://porntube2000.com/thumbs/85.jpg http://porntube2000.com/thumbs/66.jpg http://porntube2000.com/thumbs/69.jpg http://porntube2000.com/thumbs/71.jpg http://porntube2000.com/thumbs/58.jpg grey‘s anatomy actress pregnant home remedies for removing facial hair google earth street view nude hair color pictures for brunettes gift ideas for lesbians how to draw naked women gina carano a lesbian how to clean vintage rhinestone jewelry gyms 46 play mats heather brooke ass to mouth gossip girl birthday card hilary duff wrapped with love perfume howard stern sex tape girls with underarm hair heavy metal 2000 porn howard stern sound effects grants for teen moms heather brooks i deepthroat good shoujo anime to watch hold my hand hentai hustler virtual sex doll hbo real sex video clips girls kissing and toching hula girl bobble head girls just wanna have fun wav hearing loss in older adults group policy management console sp2 gretchen from real house wives home remedies for canker sores genesis e 310 propane gas grill highest paid black porn star guitar tabs indigo girls hwangbo kim hyun joong girls farting in boys face granny squares to crochet havana ginger ass like that homemade gifts for teens homemade bath bomb recipe hipster underwear for women garlic mustard invasive species goku and bulma sex girls guide to being a goddess hand scraped bamboo floors girl scouts of the united states hentai sexual pursuit episode 1 girls with adhd symptoms gemini girl and aries boy husband‘s penis too small heart rate fat burning calculator how to make a realistic dildo how to remove man boobs guilty gear xx hentai how to shave your junk girl scouts of colonial coast how to cure itchy throat gina carano you tube

楼主:
FZM系列单相交流电流隔离变送器模块

(两线制4~20mA输出系列产品)

■FZM系列1A,5A,10A系列产品是组合强功率精密线性电流互感器、意法半导体(ST)单片集成变送器ASIC芯片于一体的新一代交流电流隔离变送器模块,它可以直接将被测主回路交流电流转换成按线性比例输出的DC4~20mA(通过250Ω电阻转换DC 1~5V或通过500Ω电阻 转换DC2~10V)恒流环标准信号,连续输送到接收装置(计算机或显示仪表)。

■FZM系列产品采用印制板直插安装型结构,便于空间紧奏的机箱布局与安装,原副边高度绝缘隔离,两线制输出接线,辅助工作电源+24V与输出信号线DC4~20mA共用,具有精度高,体积小、功耗小、频响宽、抗干扰、国内首创4种补偿措施和6大全面保护功能,两线端口防感应雷能力强,具有雷击波和突波的保护能力等优点。

■FZM系列新一代交流电流隔离变送器模块仅占用印制板7.54cm2 ,仅占用空间14.3cm3 ,采用高压灌封。

主要特点:

◆专为电力电气自动化50/60Hz交流电流测量而设计的真有效值两线制隔离变送器模块;
◆采用印制板直插安装型模块结构,将精密电流互感器和单片集成电流变送器两部分组合为一体化设计;
◆具有国内首创4种补偿措施:①零位补偿、②线性补偿、③温度漂移补偿、④频率带宽补偿;
◆具有国内首创6大全面保护功能:①输入过载保护;②输出过流限制保护;③输出电流长时间短路保护;④两线制端口瞬态感应雷与浪涌电流TVS抑制保护;⑤工作电源过压极限保护≤35V;⑥工作电源反接保护
◆原副边高度绝缘隔离;
◆高可靠性,高稳定性,高性价比;
◆特别适用于将发电机、电动机、智能低压配电柜、空调、风机、路灯等馈电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1A、5A、10A电流隔离转换为标准两线制DC4~20mA直流信号,输入智能监控系统;
◆超低功耗,单只静态时0.096W,满量程功耗为0.48W,输出电流内部限制功耗为0.6W。
◆频率带宽:AC40~1000KHz

主要功能与特性:

■将被测工频交流电流转换成按线性比例输出的两线制DC4~20mA标准直流信号;
■优良的温度特性和长期工作稳定性;
■第3代定型设计采用意法半导体(ST)单片集成变送器ASIC芯片(绝非LM324或LM258廉价运放
搭成);
■第3代定型设计采用强功率线性变压原理,抗干扰能力较第2代增强10倍;
■精确度高,线性度优良;
■两线端口具有输出过流过压极性保护功能,具有感应雷击波和突波的保护能力;

型号描述及参数表:

订货须知:
1.订货时,请客户根据实际需要,按上表仔细核对电量类型、额定输入输出和工作电源;
2.标准型号有现货,其他型号可按客户要求定制;

技术参数:
1.准确度(精度):通用工业级0.5%,定制0.2%;
2.线性度:通用工业级0.5%,定制0.2%;
3.额定工作电压:DC+24V±20%,极限工作电压≤35V;
4.电源功耗:DC+24V静态4mA,动态时相等与环路电流,内部限制25mA+10%,功耗0.6W;
5.额定输入吸收功率:≤0.7VA;
6.额定输入:电流类型1A,5A,10A或≤10A的其他定制;
7.额定工作频率:50/60Hz;
8.输出形式:标准两线制DC4~20mA;
9.输出温漂系数:≤50ppm/℃;
10.响应时间:≤100ms;
11.输出负载电阻:RL(Ω)=(24V-10V)/0.02A=700Ω;
注:(1)标准V+24V时负载电阻RL为700Ω;
(2)RL等于转换1~5V的250Ω电阻加上两根传输线路总铜阻;
12.输入过载能力:电流类型:1.5倍连续,10倍/秒;
13.输出过流保护:内部限制25mA+10%;
14.两线端口瞬态感应雷与浪涌电流TVS抑制保护能力:TVS抑制冲击电流能力为35A/20ms/1.5KW;
15.两线端口设置有+24V电源反接保护;
16.输出电流设置有长时间短路保护限制:内部限制25mA+10%;
17.输入/输出绝缘隔离强度:AC2000V / 1min、1mA,或其他定制;
18.输入/输出绝缘电阻≥20MΩ(DC500V);
19.工作环境:-25℃~+70℃,20%~90%无凝露;
20.贮存温度:-40℃~+85℃,20%~90%无凝露;
21.安装方式:印制板直插安装
22.执行标准: GB/T13850-1998;

安全注意事项:
1.在使用输出4~20mA产品时,250Ω转换电阻不允许开路与接触不良,不允许在转换电阻回路串接熔
断器和自复式保险丝;
2.在使用昂贵的ADC输入接口上并联一只P6KE6.2A或P6KE6.8A的TVS二极管是非常必要的保护措施;

3.在要求高精度的测量时,转换电阻是至关重要的,转换1~5V的250Ω电阻应选择0.5W低温漂高精度
金属膜电阻;
4.本产品为户内使用环境,如需在户外使用,必须安装在避雨防水的机箱(柜)内;
5.本产品原边主回路适用极限电压≤1KVac的线路;
6.本产品在使用时不允许超出性能指标参数规定范围,使用不当可能导致产品损坏;
7.本产品必须按接线示意图正确接线,错误接线可能导致产品损坏;
8.本产品系列为标准变送器,对于特殊的应用,请与我们联系定制;

FZM系列型号及规格:

产品型号
输入
输出
精度
工作电源

FZM-I3-1A/4-20mA
AC 0~1A
DC 4-20mA
0.5%
DC +24V

FZM-I3-5A/4-20mA
AC 0~5A
DC 4-20mA
0.5%
DC +24V

FZM-I3-10A/4-20mA
AC 0~10A
DC 4-20mA
0.5%
DC +24V

接线示意图:

产品照片:

产品外形:

楼主(2009-01-18):
FZM系列单相交流电压隔离变送器模块

(两线制4~20mA输出系列产品)

■FZM系列100V,250V,300V,450V,500V产品是组合强功率精密线性电压互感器、意法半导体(ST)单片集成变送器ASIC芯片于一体的新一代交流电压隔离变送器模块,它可以直接将被测主回路交流电压隔离转换成按线性比例输出的DC4~20mA(通过250Ω电阻转换DC 1~5V或通过500Ω电阻 转换DC2~10V)恒流环标准信号,连续输送到接收装置(计算机或显示仪表)。

■FZM系列产品采用印制板直插安装型结构,便于空间紧奏的机箱布局与安装,原副边高度绝缘隔离,两线制输出接线,辅助工作电源+24V与输出信号线DC4~20mA共用,具有精度高,体积小、功耗小、频响宽、抗干扰、国内首创4种补偿措施和6大全面保护功能,两线端口防感应雷能力强,具有雷击波和突波的保护能力等优点。

■FZM系列新一代交流电压隔离变送器模块仅占用印制板18.2cm2 ,仅占用空间41.86cm3 ,(一般变送器占用空间240cm3 ),模块节省空间资源84%,采用高压树脂灌封。

主要特点:

◆专为电力电气自动化50/60Hz交流电压测量而设计的真有效值两线制隔离变送器模块;
◆采用印制板直插安装型模块结构,将精密电压互感器和单片集成电压变送器两部分组合为一体化设计;
◆具有国内首创4种补偿措施:①零位补偿、②线性补偿、③温度漂移补偿、④频率带宽补偿;
◆具有国内首创6大全面保护功能:①输入过载保护;②输出过流限制保护;③输出电流长时间短路保护;④两线制端口瞬态感应雷与浪涌电流TVS抑制保护;⑤工作电源过压极限保护≤35V;⑥工作电源反接保护
◆原副边高度绝缘隔离;
◆高可靠性,高稳定性,高性价比;
◆特别适用于将发电机、电动机、智能低压配电柜、空调、风机、路灯等馈电的100V,250V,300V,450V,500V电压隔离转换为标准两线制DC4~20mA直流信号,输入智能监控系统;
◆超低功耗,单只静态时0.096W,满量程功耗为0.48W,输出电流内部限制功耗为0.6W。
◆频率带宽:AC40~1000KHz

主要功能与特性:

■将被测工频交流电压转换成按线性比例输出的两线制DC4~20mA标准直流信号;
■优良的温度特性和长期工作稳定性;
■第3代定型设计采用意法半导体(ST)单片集成变送器ASIC芯片(绝非LM324或LM258廉价运放
搭成);
■第3代定型设计采用强功率线性变压原理,抗干扰能力较第2代增强10倍;
■精确度高,线性度优良;
■两线端口具有输出过流过压极性保护功能,具有感应雷击波和突波的保护能力;

型号描述及参数表:

订货须知:
1.订货时,请客户根据实际需要,按上表仔细核对电量类型、额定输入输出和工作电源;
2.标准型号有现货,其他型号可按客户要求定制;

技术参数:
1.准确度(精度):通用工业级0.5%,定制0.2%;
2.线性度:通用工业级0.5%,定制0.2%;
3.额定工作电压:DC+24V±20%,极限工作电压≤35V;
4.电源功耗:DC+24V静态4mA,动态时相等与环路电流,内部限制25mA+10%,功耗0.6W;
5.额定输入吸收功率:≤0.7VA;
6.额定输入:电压类型100V,250V,300V,450V,500V或≤500V的其它定制;
7.额定工作频率:50/60Hz;
8.输出形式:标准两线制DC4~20mA;
9.输出温漂系数:≤50ppm/℃;
10.响应时间:≤100ms;
11.输出负载电阻:RL(Ω)=(24V-10V)/0.02A=700Ω;
注:(1)标准V+24V时负载电阻RL为700Ω;
(2)RL等于转换1~5V的250Ω电阻加上两根传输线路总铜阻;
12.输入过载能力:电压类型:1.2倍连续,30倍/秒;
13.输出过流保护:内部限制25mA+10%;
14.两线端口瞬态感应雷与浪涌电流TVS抑制保护能力:TVS抑制冲击电流能力为35A/20ms/1.5KW;
15.两线端口设置有+24V电源反接保护;
16.输出电流设置有长时间短路保护限制:内部限制25mA+10%;
17.输入/输出绝缘隔离强度:AC2000V / 1min、1mA,或其他定制;
18.输入/输出绝缘电阻≥20MΩ(DC500V);
19.工作环境:-25℃~+70℃,20%~90%无凝露;
20.贮存温度:-40℃~+85℃,20%~90%无凝露;
21.安装方式:印制板直插安装
22.执行标准: GB/T13850-1998;

安全注意事项:
1.在使用输出4~20mA产品时,250Ω转换电阻不允许开路与接触不良,不允许在转换电阻回路串接熔
断器和自复式保险丝;
2.在使用昂贵的ADC输入接口上并联一只P6KE6.2A或P6KE6.8A的TVS二极管是非常必要的保护措施;

3.在要求高精度的测量时,转换电阻是至关重要的,转换1~5V的250Ω电阻应选择0.5W低温漂高精度
金属膜电阻;
4.本产品为户内使用环境,如需在户外使用,必须安装在避雨防水的机箱(柜)内;
5.本产品原边主回路适用极限电压≤500Vac的线路;
6.本产品在使用时不允许超出性能指标参数规定范围,使用不当可能导致产品损坏;
7.本产品必须按接线示意图正确接线,错误接线可能导致产品损坏;
8.本产品系列为标准变送器,对于特殊的应用,请与我们联系定制;

FZM系列型号及规格:

产品型号
输入
输出
精度
工作电源

FZM-U3-100V/4-20mA
AC 0~100V
DC 4-20mA
0.5%
DC +24V

FZM-U3-250V/4-20mA
AC 0~250V
DC 4-20mA
0.5%
DC +24V

FZM-U3-300V/4-20mA
AC 0~300V
DC 4-20mA
0.5%
DC +24V

FZM-U3-450V/4-20mA
AC 0~450V
DC 4-20mA
0.5%
DC +24V

FZM-U3-500V/4-20mA
AC 0~500V
DC 4-20mA
0.5%
DC +24V

接线示意图:

产品照片:

产品外形:

接线示意图:

产品照片: